锂电路保护芯片的放电流保护两个电压问题

楼主:
看到一些电池保护芯片的放电保护,有过电流保护,短路保护,两个电压,这样是什么意思啊?好像是和保护延时时间有关,为什么不统一时间呢?例如DW01的datasheet

应用电路图

应用电路图

保护电压

保护电压

网友:
同样是运动鞋,有人喜欢耐克,有人喜欢阿迪,还有人喜欢361呢

网友A:
这个比喻好像不太贴切吧

网友B:
我也不懂,不过这个找专业的做锂电的厂商BMS问问就知道了,问问SCUD,SWD,ATL,SDI,LG的大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懂,不过这个找专业的做锂电的厂商BMS问问就知道了,问问SCUD,SWD,ATL,SDI,LG的大牛

这个建议不错,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喻好像不太贴切吧

说的意思,每个厂家这个设置参数不一样,所以不统一。
要认真看一下,DW01的说明,OD是放电控制开关引脚,OC是充电控制开关的引脚,CSI是充电检测用
要把这个芯片的时序图看懂,包括过充电状态→自放电状态→正常状态,过充电状态→负载放电→正常状态,过充电状态→充电器充电→正常状态 ,过充电状态→反常状态→正常状态

网友:
所有的保护板都有充电开关脚和放电开关脚,在正常情况所连的MOS管都是处于导通状态,电池可以充电和放电
出现需要保护的时候,比如,芯片检测电池电压达到高压4.2V时,比如4.28V,或者4.29,或者4.3V,这个值是由每个厂家IC控制决定,也可以根据说明进行设置,到这个值时IC脚由高转向低,切断充电开关MOS,充电器就无法进行充电,起到过冲保护。

放电时,也一样这样的参数值,不一样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懂,不过这个找专业的做锂电的厂商BMS问问就知道了,问问SCUD,SWD,ATL,SDI,LG的大牛

在电池放电时,芯片检测电池低于2.5V,或2.6或2.4V,该值是DO脚由高转向低切断外部连接MOS管的,其保护值有控制IC的确定,不同的IC不同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