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将PCB的规则修改后,芯片还是绿的

楼主:
一开始这里默认的是10mil,我将它修改成5mil后,芯片还是绿的

网友:
到规则里修改
试一下下面的修改
设计--规则--Placement--ComponentClearance,把勾去掉
或者
D-R 到Electrical
把有关项 0.254改为0(说的是毫米单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到规则里修改
试一下下面的修改
设计--规则--Placement--ComponentClearance,把勾去掉
或者
D-R 到E ...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把告警信息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告警信息贴出来

是这个吗?选择 Design rule check

网友:
丝印层规则
Design--Rules里面,Manufacturing-silk to soldermarsk clearance
修改为0
Manufacturing –>SilkToSilkClearance:丝印层各条线或字符之间的间距
Manufacturing –> SilkscreenOverComponentPads:丝印层与焊盘之间的距离。

网友C:
这样吧,我上传两个详细一点的规则说明。相信你只要读懂了,规则说明。你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吧,我上传两个详细一点的规则说明。相信你只要读懂了,规则说明。你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酱油哥路过,发现金币两枚!!!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酱油哥路过,发现金币两枚!!!谢谢分享

不用,能帮助到大家就行。只要觉得有用就下载下来看看,我忘记是从哪里下载来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能帮助到大家就行。只要觉得有用就下载下来看看,我忘记是从哪里下载来的了。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有没什么好报答你的,只能以一句谢谢而已,您当的起,就不来这些虚的了。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有没什么好报答你的,只能以一句谢谢而已,您当的起,就不来这些虚的了。嘿 ...

呵呵,不用讲那么大,也不用滴水之恩,相互交流,相互学习而已。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不用讲那么大,也不用滴水之恩,相互交流,相互学习而已。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