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MPY版试玩

楼主:
 整理下ESP8266 MicroPython试玩的经验供大家参考下,帖子中借用了版主和michael_llh的链接,特此说明
一、烧录下载
1.固件
ESP-MP-01开发板的最新固件(esp8266 v1.8.2,LR v1.1.0)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4&page=1#pid2053667

2.烧录软件   ESP Flash Download Tool 3.3.4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7133-1-1.html
备注:帖子中的波特率改为115200;
烧录方法: 点击软件界面中的“START",按住ESP板子上的FLASH键不松手,再按下ESP板子上的RST键即可开始烧录。 FLASH键对应ESP8266的GPIO0口,此键接地后才能烧录。

二、通过CH340串口写命令
串口软件:secureCRT,网上搜下,具体使用参考如下帖子,主要注意需要复位那一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2309-1-1.html

接下来就可以通过串口助手快乐地写命令了,《MicroPython Documentation V1.8.2》说
Available pins are: 0, 1, 2, 3, 4, 5, 12, 13, 14, 15, 16,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actual GPIO pin numbers of ESP8266 chip,目前测试了下5脚可以作为GPIO输出脚,9脚不行,顺利点亮LED灯。

PS:固件程序用什么软件编写,example工程有没有,总不能一直一条条命令输入,希望板油走过路过指导下

网友:
原版里面提供了数个例程,升级后例程就被冲掉了,等后面逐步给大家介绍了。可以先到MicroPython中文社区中ESP8266版块下载例程。

原有例程:

  • BMP180驱动
  • DHT11驱动
  • Morse码模拟
  • LED例程(Pin2)
  • PWM例程(调节LED亮度)
  • 定时器例程

后面还会逐步增加新的例程和教程。

网友A:
升级固件时,波特率不用改为115200,在允许的情况下,更高的速率升级速度更快。

只有在使用终端时,需要将波特率设置为115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固件时,波特率不用改为115200,在允许的情况下,更高的速率升级速度更快。

只有在使用终端时,需要 ...

在固件那一页的设置是怎么设置的,版主能给截个图来看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固件那一页的设置是怎么设置的,版主能给截个图来看一下吗?

网友:
好的,我这就去试试看,烧个最新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