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刚才,我被TI狠狠的坑了?PCB报废,心事向谁说?向谁说?向谁说?

楼主:
TPS7A33和TPS7A47是TI公司的一款高端LDO其出色的噪声性能非常适合于精密测量和射频等应用
TI的新推出的大多数器件都支持CAD File (.bxl)文件

这样可以省去画封装的麻烦
也能保证封装的质量
可以使用Ultra Librarian software打开
然后导出对应的封装库
文件在产品页面的“质量与封装”
下的符号和封装下

不过这次我的PCB就被这个封装给狠狠的坑了
http://webench.ti.com/cad/dlbxl.cgi/TI_BXL/TPS7A33_RGW_20.bxl
就是这个文件

当时画PCB的时候没有理会
今天焊接的时候发现有一侧的引脚怎么也对不齐
打开PCB一看发现左右和上下的引脚间距不一样

我拿到的芯片并没有像封闭那样奇葩

对照了一下数据手册也正常

打开TI提供的BXL文件一看

和我的封装一样
再从TI官网下载一次
打开还是一样
左右的间距是0.65mm正常
上下的引脚间距怎么能是0.50013mm呢?
怎么能,怎么能,怎么能

再看一下我的2块PCB
我的心都粉碎了,粉碎了,粉碎了

上下的引脚我怎么对也没对上,没对上,没对上

左右的引脚间距正好

网友A:
这怎么办?先凑合的想办法焊好?下一版本要是改版的时候注意下。而且画封装的时候要注意误差留点冗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办?先凑合的想办法焊好?下一版本要是改版的时候注意下。而且画封装的时候要注意误差留点冗余 ...

根本对不上,对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本对不上,对不上

太小了吗?不能自己手动刮一下,如果附近的空间可以的话,再不行就对一边另外一边飞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小了吗?不能自己手动刮一下,如果附近的空间可以的话,再不行就对一边另外一边飞线吧

一侧一共有5根引脚,他们的间距都比正常的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侧一共有5根引脚,他们的间距都比正常的小

有那种特别细的铜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