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esp8266】板子可以下载固件,但是启动后返回的只有乱码

楼主:
首先,感谢eeworld和dcexpert推出本次esp8266学习体验活动。

收到板子上电,串口没有显示,检查发现是MicroUSB插座接触不良造成的,重新焊接了一下恢复正常。
用串口助手发送相应的指令,没有响应,索性重新烧录了一下固件,但是烧录成功后,复位一下,串口端收到的只有乱码,没有显示正常的数据,这个就比较纠结了,不晓得是哪里的问题。
ESPlorer也试了,设置里firmware改为microPython,打开串口,一直提示在与mcu进行连接,手动复位后,提示检测到的固件无法识别。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先清除一次Flash,然后在重新写入固件,一般就可以恢复了。ESP8266本身没有提供清除工具,一般使用esptool.py进行清除。

网友:
试试今天提供的新固件,看看能不能正常运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7194-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清除一次Flash,然后在重新写入固件,一般就可以恢复了。ESP8266本身没有提供清除工具,一般使用esptool. ...

换了新的固件还是不行,启动后只有乱码过来。esptool.py这个在windows下具体怎么用?装了Python平台,但是还是没搞明白要怎么用。@dcexper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新的固件还是不行,启动后只有乱码过来。esptool.py这个在windows下具体怎么用?装了Python平台,但 ...

在MicroPython中文社区那边发了esptool.py的安装,等会我转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MicroPython中文社区那边发了esptool.py的安装,等会我转过来。

我看下,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MicroPython中文社区那边发了esptool.py的安装,等会我转过来。

看了下esptool的使用方法,照着操作了一下,执行擦除指令的时候出错了

重新又烧写了一下固件,启动之后还是只有乱码返回

8266模块上的led灯经过闪烁后最终常亮。
怀疑是不是这个8266模块硬件上哪里有问题?搞不清楚。求助@dcexper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esptool的使用方法,照着操作了一下,执行擦除指令的时候出错了

重新又烧写了一下固件,启 ...

这个还没有清除Flash,清除之前,也需要按下Flash键和RST,然后先松开RST,在释放Flash按键。进入升级模式。在清除Flash就可以了。

就是说无论读写、清除都是需要进入升级模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有清除Flash,清除之前,也需要按下Flash键和RST,然后先松开RST,在释放Flash按键。进入升级模 ...

哦,这样啊,我再试下。

网友B:
终于搞定了,谢啦,D大,我晚上有时间了把解决方法写个教程出来@dcexper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搞定了,谢啦,D大,我晚上有时间了把解决方法写个教程出来@dcexpert

期待经验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有清除Flash,清除之前,也需要按下Flash键和RST,然后先松开RST,在释放Flash按键。进入升级模 ...

flash键具体指那个引脚,按下是给的高电平吗? 我买的安信可的模块 所以不清楚flash键具体指那个引脚 3q 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ash键具体指那个引脚,按下是给的高电平吗? 我买的安信可的模块 所以不清楚flash键具体指那个引脚 3q  ...

参考一下这个图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8468&fromuid=573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