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拆个带USB充电功能的插排

楼主:
 前一阵拆了同事的音响专用电源净化器,拆开之后感觉自己被骗了,今天同事又拿过来一个插排,说这个插排也能防雷击防浪涌电流过滤,而且价格不过百元,于是拆开与上一个帖子对比下

外观看起来就是普通电源的样子,不过拿在手里还是有些分量的

触片是白色的,应该就是普通铁片吧

附带四个USB口,两个5V1A 两个5V2.4A

最上面的两个脚垫下藏着两颗螺丝

内部触片是用铜线连接而不是铜片,连线右侧的黑色热缩管里面不知道是不是防雷和防浪涌的装置

电路板焊的一般,同事说USB口的VCC脚是连接到一起的,这说明四个USB口输出电压电流应该是相同的,可是插排外面却标着1A和2.4A

电路板背面两片散热片,看起来还算工整。

水平有限,拆解就到这了,欢迎大家跟帖分析

网友A:
啊?这么就拆完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啊?这么就拆完了啊。。

之后又倒着装回去了,毕竟同事还要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后又倒着装回去了,毕竟同事还要用呢

他还敢用?

网友C:
这个开关电源要提供最大7安的电流
也是蛮拼的
4个口都插上充电器你猜它能不能挺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开关电源要提供最大7安的电流
也是蛮拼的
4个口都插上充电器你猜它能不能挺过去

四个负载都上去我猜挺不住

网友D:
“同事说USB口的VCC脚是连接到一起的,这说明四个USB口输出电压电流应该是相同的,可是插排外面却标着1A和2.4A”

从图中给的电路来看4口USB的VCC确实是连在一起的,不过每一路的都有一个充电识别IC,所以插到不同的口最大输出电流会有不同;但是如果充电之前没有握手通讯,那四个口就没有区别了

网友:
看变压器的大小,设计合理的话应该可以输出30W+的功率,输出貌似用了两个双肖特基整流管,不过肯定还是挺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事说USB口的VCC脚是连接到一起的,这说明四个USB口输出电压电流应该是相同的,可是插排外面却标着1A和2 ...

  原来如此

网友:
又是个无良的商家,纸板做的电路板。。。。。。好“节约”哦哦。

网友:
每一路的USB输出是有限流的,就背面那个5Pin的IC,常见的有TD9517A。从正面看有3个TO-220封装的管子,一个是反激用的高压MOSFET,另外两个是低压侧并联用作同步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