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母口能放进去的小DIY盒子某

楼主:
想买一些USB  A母口能放进去的小DIY盒子,但是淘宝上的都是留的公头口,这就尴尬了,我自己做的一些小电路板是升降压能给手机充的电的小IDY,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小盒子装进去,3D效果图如下,具体尺寸是长40mm,宽18mm,厚度的话根据USB母座的厚度来看的话应该不会超过15mm。希望大家知道有卖这种小盒子的给我个链接。因为是我自己做的,所以开模的话成本太高,小生hold不住啊。望各位多多提携。

网友A:
移动电源的壳子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动电源的壳子行吗?

尺寸对得上吗?如果尺寸对的上的话也可以啊,你有链接吗?发一个我先进去找找去。谢谢

网友B:
纸壳包一包,胶带缠一缠

网友C:
就那种USB转串口的小板子不是好多都是用类似透明热缩管的东西包住的吗,你这里必须用盒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那种USB转串口的小板子不是好多都是用类似透明热缩管的东西包住的吗,你这里必须用盒子吗

可以卖啊,那玩意儿多丑啊,整好看点有人肯买,不然。。。。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卖啊,那玩意儿多丑啊,整好看点有人肯买,不然。。。。是吧

噢噢  我还以为你自己做着玩呢,要是做产品的话,就尽可能好看点吧,嘿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噢噢  我还以为你自己做着玩呢,要是做产品的话,就尽可能好看点吧,嘿嘿

有没有什么好的资源可以推荐啊?差不多就可以了,我自己在网上也找了,今天还特意去电子市场找了,也没有,真是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纸壳包一包,胶带缠一缠

自己用倒是可以,但是现在我不仅自己用,还可以拿来卖啊,创收,要不然这点工资过日子够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什么好的资源可以推荐啊?差不多就可以了,我自己在网上也找了,今天还特意去电子市场找了,也没有 ...

上淘宝看看有没有卖U盘壳子的,说不定正好能套上

网友E:
量大的话,开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淘宝看看有没有卖U盘壳子的,说不定正好能套上

U盘的不行,它留得是工头的尺寸,母头略宽一毫米,放不进去,我买了一个,套不下,好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大的话,开模吧。

小批量,犯不上开模,好贵的,再找找,实在不行就去买那个类似热缩管的试试,不过到时候可能也不行,我那个降压输出,散热还是挺那啥的,到时候发热会不会把那个烫坏都两说。。。好惆怅!

网友F:
自己玩的话就找个手机充电器拆了,用那个外壳就好了。不错的主意吧!

网友G:
热缩管,或者你找公模,然后重新布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热缩管,或者你找公模,然后重新布板

热缩管的话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小板子在运行中假设温度达到80℃,会不会把热缩管烫坏呢?
至于公模是什么意思?公头的模具?将我的板子上母座改为公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自己玩的话就找个手机充电器拆了,用那个外壳就好了。不错的主意吧!

我想将其当做一个产品来做,这样受众更广,而且如果搞的不错的话还能创收。这样,,,嘿嘿,,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将其当做一个产品来做,这样受众更广,而且如果搞的不错的话还能创收。这样,,,嘿嘿,,你懂得。

既然都已经准备做产品了,开模这点小钱还是不要省了。一个好看的外观,对产品的加分是很大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热缩管的话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小板子在运行中假设温度达到80℃,会不会把热缩管烫坏呢?
至于公模 ...

那你就得考虑散热,公模就是市场上普遍,应用广泛的公共模具,直接买成品就可以用,或者电子市场买那种盒子,才2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你就得考虑散热,公模就是市场上普遍,应用广泛的公共模具,直接买成品就可以用,或者电子市场买那种盒 ...

搜嘎,不过我昨天去赛格电子市场找了,还真就没有开USB口的小安装盒,郁闷了半天,刚刚在网上找了,偏偏盒子正面开了一大一小两个大圆孔。。。好郁闷,另一家没有,可就是不帮我量一下具体尺寸。。。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