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811 用flash magic 下载程序的时候设备ID读不出,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10芯积分
本人最近在用lpc811的小板开发,却碰到用flash magic下载程序失败,设备ID也读不出来,特地求助大神!

下面附上小弟的程序

下面附上小弟的原理图

整个程序很简单,就是循环给串口发送数据。问题来了,下载了很多次,只有1次是成功把程序下载进去了,每次失败都会显示

求大神们告知小弟解决办法啊!急

网友A:
论坛有网友一起玩过LPC800,分享了下载方面的内容,你论坛搜索LPC8,就会出来相关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网友一起玩过LPC800,分享了下载方面的内容,你论坛搜索LPC8,就会出来相关内容

谢谢啊  我看他们玩的都是NXP发的mini板 我这个是自己画的哎,总感觉电路哪个地方有点不对劲

网友:
flash magic是几年前用过的,我记得里面有个connect的选项吧。你先尝试连接,看是否成功,然后实在不行到官网下载使用手册看看恩。

网友B:
这种一看就是你的串口没有连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看就是你的串口没有连接好。

是串口连接的TXD跟RXD接反了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看就是你的串口没有连接好。

会不会是电源问题?我这个是串口5V直接给芯片供电。

网友:
本帖终结,问题已经找到了,因为lpc811封装是TSSOP16,对应的ISP接口应该是P0_12而不是P0_1,感谢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可以细看DATASHEET,记得好像有个版本号问题,版本号不一样个别脚定义有区别(特别是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