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 打开DSN文件后乱码

楼主:
各位:
请教下,Orcad打开DSN文件后不显示文件,只显示了乱码。请查看下面图片。重新安装Candence后还是一样的。下面是我的原理图dsn文件。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先打开软件,点击File-open-design,再选择文件打开就是乱码。

打开软件,再直接将这个DSN文件拖进去居然能打开了。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知道呀。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呀

网友:
直接双击打开就行啦。没出现乱码哦。

网友:
可以打开:

不过,我是先打开ORCAD,再打开文件的。

网友:
第一,确认系统有没修改了语言,我试过吧Windows系统语言换成英文,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后来换回中文就好了第二,试试把文件路径都改成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