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PY板子死循环了,怎么破

楼主:
 ESP8266的MPY板子收到了,看了看资料就开始动手,先装驱动,更新1.8.3的固件,按官方教程进行学习,
执行sta_if.scan 进行网络扫描,扫到了我们公司的一堆wifi,
好那就链接吧,执行
sta_if.connect('<your ESSID>', '<your password>')

修改了里面的ssid和pasw,但我蛋疼的输错了ssid号,好吧,悲剧开始了,一直扫描reconnect,1秒一次,根本停不下来,Ctrl+C也不行,断电也不行,刷固件也不行,版主快来救救我...

网友A:
你试着刷一个旧的版本的固件试试,估计里面的内容没有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刷一个旧的版本的固件试试,估计里面的内容没有清除

谢谢回复,明天再试试

网友B:
不用刷固件也行,只要将network禁用或者断开连接就可以,比如:

import network

wl=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wl.active(False)

或者

wl.disconnect()

输入过程中会有屏幕输出信息的干扰,不要管它,输入后回车,如果命令没有输错,就会停止网络,后面在重新用正确的ssid和password连接就行。

网友C:
这个板子哪儿搞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刷固件也行,只要将network禁用或者断开连接就可以,比如:

import network

wl=network.WLAN(net ...

谢谢,测试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哪儿搞到的啊?

这是第二次MicroPython活动。有一段时间没有上论坛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第二次MicroPython活动。有一段时间没有上论坛了吧。

要哭了 每天签到的 但是没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哭了 每天签到的 但是没看到

关注一下我们的MicroPython中文社区,可能还有后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注一下我们的MicroPython中文社区,可能还有后续的。

恩恩 我借的板子都要到期了 得抓紧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