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画图之后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PCB画图之后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啊   求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这说明你还有没连接的线。

网友B:
这是3D模式,回到2D模式,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你还有没连接的线。

没有啊  我都看了一遍  没有没连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3D模式,回到2D模式,看看怎么回事

返回2D是一样的  放大之后还是能看到那样的连线  但是本身连线又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返回2D是一样的  放大之后还是能看到那样的连线  但是本身连线又是没有问题的

在2D下,放大的,缩小的,截图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返回2D是一样的  放大之后还是能看到那样的连线  但是本身连线又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你规则检查一次看看,然后再看看还有没有这些线。。因为有可能是刷新的问题,他卡在之前的报错里了。

网友D:
哈哈,你是不是连线的时候搞错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2D下,放大的,缩小的,截图上来

同一个地方的放大和缩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你是不是连线的时候搞错层了?

没有啊   就是在底层连的线    我不相信还试了一下   换了几根线   还是一样的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把这个线段删除了看看吧,好像是两个焊盘不该连,,
删掉看飞线什么情况

网友D:
你把整个文件发上来,我给你查查,我现在下班回家,估摸着半个小时吧,这里还有其他前辈在,可能那会儿已经解决了。别介意啊,下班不走呆在这很尴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整个文件发上来,我给你查查,我现在下班回家,估摸着半个小时吧,这里还有其他前辈在,可能那会儿已经 ...

没事没事   其他画的都没有问题  这个是最开始画的单层板    今天突然打开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之前都没有的  单层板发到这上面来....   好尴尬的   上次就问了一个非常没水平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线段删除了看看吧,好像是两个焊盘不该连,,
删掉看飞线什么情况

删除之后  还是有那个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删除之后  还是有那个在

好好检查一下吧,肯定是没有连接上
把他们连接上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删除之后  还是有那个在

可以检查一下,布线都完成没有
这样检查
看看布通率是否为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检查一下,布线都完成没有
这样检查
看看布通率是否为100%

我检查了

这样的啊 我按照你的方法弄了

这样的啊  我按照你的方法弄了

网友D:
按照上面老师说的做了之后那么现在问题解决了不?

网友:
这只是检查是否布通没有
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哎,,,,,,,这种情况肯定是你在没有连线之前跑了DRC。。。。只要你保证,所有连线OK后,最后的DRC是没有错误的就行了。

网友:
我在使用AD16画的时候也是在DCR的时候有好多错误是跟楼主的情况一样,但是反复检查确定线是真连上,也可能是软件BUG吧,我核对完后就不管他了

网友:
重新打开是否还存在? 把线全部去掉,然后复制一份到另外一个新建的PCB,重新连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上面老师说的做了之后那么现在问题解决了不?

还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检查是否布通没有
问题解决没有?

检查了  然后删掉线重新连接  还是有那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上面老师说的做了之后那么现在问题解决了不?

重新定义板子形状就没有了  真是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了  然后删掉线重新连接  还是有那个东西

1.彻底删除这片区域的所有走线,放大是否有其他网络的小点之类的。
2.PCB中删掉出现的这几元件,检查一下原理图,编译一下,重新更新到PCB
3.检查所用的这几元件封装焊盘序号是否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检查是否布通没有
问题解决没有?

现在没有了   我重新定义了板子的形状   那个就没有了             谢谢你了啊 麻烦了这么久

网友:
没问题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没有了   我重新定义了板子的形状   那个就没有了             谢谢你了啊 麻烦了这么久 :congratula ...

与板子形状有关?真是见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与板子形状有关?真是见识了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把整个电路挪出来    然后重新定义一下板子   就没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把整个电路挪出来    然后重新定义一下板子   就没问题了

会不会是电脑缓存的问题,有时候遇到这个问题都是关掉AD重新打开就好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还真是说不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电脑缓存的问题,有时候遇到这个问题都是关掉AD重新打开就好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还 ...

额  不是吧   我都关了一晚上电脑了    今天打开还是这样的  唯一就是重新定义了板子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额  不是吧   我都关了一晚上电脑了    今天打开还是这样的  唯一就是重新定义了板子就好了

那我也不知道了,还没碰到过这些个问题,来到论坛里我已经看到了不少我从来没遇到过的奇葩问题了,很涨姿势的啊,,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我也不知道了,还没碰到过这些个问题,来到论坛里我已经看到了不少我从来没遇到过的奇葩问题了,很涨姿 ...

那是那是   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都是你们这些大神指导的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是那是   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都是你们这些大神指导的好

我可不是大神,我跟你一样,那几位才是大神,说的好多都切中要害,比我这种小那啥厉害多了。我就一刚毕业的,也不咋地,半吊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可不是大神,我跟你一样,那几位才是大神,说的好多都切中要害,比我这种小那啥厉害多了。我就一刚毕业 ...

我还是没毕业的呢   进这家公司才一个月不到    水的一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没毕业的呢   进这家公司才一个月不到    水的一地

所以说咱俩差不多,互相学习。共勉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咱俩差不多,互相学习。共勉之。哈哈

好的好的

网友E:
好吧 看到结束  解决方案。。。我也遇到了 ,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吧 看到结束  解决方案。。。我也遇到了 ,没解决

恩恩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怎么弄都没用  最后重新定义一下就好了   估计是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