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功ARM9 imx28学习第三天】

楼主:
    唉!作为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每次听到我们学校有嵌入式班,实训不开嵌入式,就有点莫名的入坑了感觉。早知道就在校的时候多学点设备驱动了。其它的不多说了,下面来看看混杂设备驱动,并且静态加载入内核。(还是点灯)
1.首先写内核模块,这里我就不把代码贴出来了,第二天的时候已经说了。
2.接下来写混杂设备驱动必要的代码。
struct file_operations led_fops = {
    .open = led_open,//打开函数
    .write = led_write,//写入函数

};

struct miscdevice led_miscdev = {
    .minor = MISC_DYNAMIC_MINOR,        //自动分配次设备号
    .name = "yzb_led",        //名字
    .fops = &led_fops,//结构体
};

static int led_init(void)
{
    misc_register(&led_miscdev);//注册混杂设备
    led_hw_init(); //硬件初始化
    return 0;
}
static void led_exit(void)
{
    misc_deregister(&led_miscdev);//注销
}

上面代码中misc_register、misc_deregister这两个函数分别是用来注册和注销混杂设备,其中都要用到miscdevice这个结构体,minor这个是次设备号(再混杂设备中主设备号都是10)。name混杂设备的名字。fops这个是设备的操作函数,这个字符设备中的一样,我这里使用了open和write 这两个函数,其中write函数是应用程序写数据的,间接的控制灯的亮度。
3.编译好了可以通过nfs,再通过insmod命令加载进去,然后就可以运行应用程序led_app了(如果不清楚可以去看我第二天),这里我没有创建设备节点文件,可以进入/dev目录可以看到自动创建了设备节点文件,文件明就是miscdevice 里的name 。
4.介绍另一种方法静态编译经内核随系统启动
(1)首先我们选择一个目录(我这里选择的是drivers)再这里面创建一个目录我取名叫(yab_led)

(2)把自己的写的代码加进去,后面有这个整个目录文件。
   其中要修改drivers中两个文件Kconfig和Makefile这两个文件,
   其中Kconfig 再后面加入source "drivers/yzb_led/Kconfig",
   Makefile中后面加入obj-y                                += yzb_led/,

接下了就是添加的目录yzb_led的文件Kconfig和Makefile 这里结合drivers中的两个文件我这里是固定编译的,当我们使用make menuconfig是配置没有作用的,

上图可以看到在/device中有我自己添加的选项
然后就是使用make menuconfig 命令然后使用make uImage编译内核,再烧写内核。

先看看自己的模块是不是已近编译进内核了(看设备节点文件就可以了)然后nfs挂载,接下了运行应用程序,就可以看到AP-283Demo-Pack(就是配套的板子)LED1,LED2,LED3,LED4亮灭亮灭(记得要用跳线帽)。

网友:
要你带我学长,我买的还在发霉

网友:
楼主加油,等你的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