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里偷闲学习ufun_13]ADC1、3模数转换,1秒钟取值一次

楼主:
源代码还是在前一节中下载。[忙里偷闲学习ufun_8]uarst1串口——调试小技巧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7317&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440

由于不懂模拟电路。此节只采样。
STM32103有三个ADC外设。每个ADC可以配置很多通道。
根据原理图,两个运放接的12和13通道、
例程使用ADC1和ADC3进行采样,并通过DMA方式把值到FALSH中。约一秒把值通过串发出。

ADC1_3_Init();初始化ADC1和3

/*
* 函数名:ADC1_GPIO_Config
* 描述  :使能ADC1和DMA1的时钟,初始化PC.01
* 输入  :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void ADC1_3_GPIO_Config(void)引脚配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DC3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Configure PC.01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PC1,输入时不用设置速率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PC1,输入时不用设置速率
}

/* 函数名:ADC1_Mode_Config
* 描述  :配置ADC1的工作模式为MDA模式
* 输入  :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void ADC1_3_Mode_Config(void)//DMA和ADC配置。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1;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1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DMA channel5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2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3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3;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2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2_Channel5,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3,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1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13,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3,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3,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3);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3));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3);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3));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3, 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