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里偷闲学习ufun_15]RTC超强日历先导篇

楼主:
源代码还是在前一节中下载。[忙里偷闲学习ufun_8]uarst1串口——调试小技巧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7317&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440

什么是RTC——实时时钟。芯片里集成的这个外设
使用32.768K晶振驱动。掉电了有后备超级电容供电。
使用过程中可能时钟不是很准,有点小误差。可以调节晶振的电容。如果时间跑快了。加大电容、反这之减小。还可以在程序做调整,测一月时间快或慢多少秒,在程序上定月修改一次。
/*
* 函数名:NVIC_Configuration
* 描述  :配置RTC秒中断的主中断优先级为1,次优先级为0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RTC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RTC_Configuration
* 描述  :配置RTC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Reset Backup Domain */
  BKP_DeInit();

  /* Enabl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Select LSE as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 Enabl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Set RTC prescaler: set RTC period to 1sec */
  RTC_SetPrescaler(32767);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
* 函数名:Time_Regulate
* 描述  :返回用户在超级终端中输入的时间值,并将值储存在
*         RTC 计数寄存器中。
* 输入  :无
* 输出  :用户在超级终端中输入的时间值,单位为 s
* 调用  :内部调用
*/
uint32_t Time_Regulate(void)
{
  uint32_t Tmp_HH = 0xFF, Tmp_MM = 0xFF, Tmp_SS = 0xFF;

  printf("\r\n==============Time Settings=====================================");
  printf("\r\n  Please Set Hours");

  while (Tmp_HH == 0xFF)
  {
    Tmp_HH = USART_Scanf(23);
  }
  printf(":  %d", Tmp_HH);
  printf("\r\n  Please Set Minutes");
  while (Tmp_MM == 0xFF)
  {
    Tmp_MM = USART_Scanf(59);
  }
  printf(":  %d", Tmp_MM);
  printf("\r\n  Please Set Seconds");
  while (Tmp_SS == 0xFF)
  {
    Tmp_SS = USART_Scanf(59);
  }
  printf(":  %d", Tmp_SS);

  /* Return the value to store in RTC counter register */
  return((Tmp_HH*3600 + Tmp_MM*60 + Tmp_SS));
}

/*
* 函数名:Time_Adjust
* 描述  :时间调节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Time_Adjust(void)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Change the current time */
  RTC_SetCounter(Time_Regulat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
* 函数名:Time_Display
* 描述  :显示当前时间值
* 输入  :-TimeVar RTC计数值,单位为 s
* 输出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Time_Display(uint32_t TimeVar)
{
  uint32_t THH = 0, TMM = 0, TSS = 0;

  /* Compute  hours */
  THH = TimeVar / 3600;
  /* Compute minutes */
  TMM = (TimeVar % 3600) / 60;
  /* Compute seconds */
  TSS = (TimeVar % 3600) % 60;

  printf(" Time: %0.2d:%0.2d:%0.2d\r", THH, TMM, TSS);
}

/*
* 函数名:Time_Show
* 描述  :在超级终端中显示当前时间值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Time_Show(void)
{
  printf("\n\r");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If 1s has paased */
    if (TimeDisplay == 1)
    {
      /* Display current time */
      Time_Display(RTC_GetCounter());
      TimeDisplay =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