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掉电模式电流测量

楼主:
刚想搜搜电流测量的帖子,居然没有。。。。可能太简单了吧! 我来问问。
最近有个电板,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后,不到一两天锂电池就消耗完了,各种外设我都逐一去掉了,还是耗电厉害。
于是,我就想测测单片机的耗电情况,就在VCC输入端,串了个100R电 ,正常工作电流10ma差不多,压降1v,锂电池4v-1v=3v还是可以正常开机的。随后按键控制进入掉电模式,此时工作电压就变成4v左右了。因为这个单片机工作电压范围比较宽,还能这样子测。其他的就担心不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不行吗?
还是要自己搭电路呢?
自己搭电路测试可以使用高边电流检测芯片或者差动放大器

网友:
万用表测小电流测不出来的

网友A:
如果万用表测不出小电流,那就需要搭个电路了。因为测不出小电流的万用表,测小电压也是不行。这样就要采用楼主的办法,串入个小电阻,将这个电阻上的压降放大后,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万用表测不出小电流,那就需要搭个电路了。因为测不出小电流的万用表,测小电压也是不行。这样就要采用 ...

有一个担忧是,这个单片机电压还比较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电阻上压降1v,还可以正常开机,如果换了别的单片机,压降1v的话就直接不工作了。如果电阻换小点,我这个2mv档的示波器又看不出来。是不是要换个示波器了,或者再搭个什么放大电路

网友C:
示波器测量误差会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担忧是,这个单片机电压还比较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电阻上压降1v,还可以正常开机,如果换了别的单 ...

一般情况下是用万用表测量直流数据,示波器不是用来精确测量的。
现在的万用表价格很低的。万用表是必备的东西,如果楼主没有,应该买一个。

另外,串入电阻后,一般要加滤波电容的,否则可能影响单片机工作,测量的结果有可能不准确。

网友D:
如果是实验过程中测量一次,如2楼所说,在你加入100欧电阻的那个位置串联一块电流表或者万用表电流档即可测量出芯片耗电。电流表的内阻通常比100欧要小得多。
如果打算搭个电路测量,考虑精密运放搭个差动放大器,先放大后测量。这样串联的100欧电阻可以减小很多,从而减少对被测电路的影响。

网友:
各位,我犯了个很低级的错误,我把万用表的交流档看成是通用的了。。。。原来还有个直流的uA档,傻了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用万用表测量直流数据,示波器不是用来精确测量的。
现在的万用表价格很低的。万用表是必备 ...

我看错档位了,以为最低是mA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实验过程中测量一次,如2楼所说,在你加入100欧电阻的那个位置串联一块电流表或者万用表电流档即可测 ...

我错了,错了。看错档位了,也谢谢你的建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测量误差会很大

看错档位

网友E:
用万用表直接测,如果小挡位内阻过高影响开机的话,可在万用表之后接个适当容量的储能电容,先用大挡位开机,待转入低功耗模式后换挡成小挡位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直接测,如果小挡位内阻过高影响开机的话,可在万用表之后接个适当容量的储能电容,先用大挡位开机 ...

这个可以,发现有的表可以直接开,有的电表要先切换到高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