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lm317稳压电源

楼主:
317电源模块,采用电位器可手动调节输出电压,如何采用单片机实现数字控制?设计方案?

网友:
如果使用单片机控制线性电源,建议就别使用317了。

网友:
建议单片机控制最后找个有PWM的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
谢谢指点,能否具体介绍一下PWM芯片?

网友A:
能否介绍1个经典的实用电路,输出3V~32V,控制步距0.05就够了。单片机和DAC部分不必细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介绍1个经典的实用电路,输出3V~32V,控制步距0.05就够了。单片机和DAC部分不必细说。

“能否介绍1个经典的实用电路”
单片机控制线性稳压电源,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只有学校里面作为习题或者考试才会用到。

网友:
最简单就是加一个数字定位器。

网友:
如果楼主要做的是毕业设计等等,并不是准备生产的电路,那么用LM317也未尝不可。
单片机D/A输出经运放放大到所需要的电压范围,控制LM317即可。

网友:
我做产品,用数字电位器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
可以用数字电位器,这是最直接的,但更好的方法是利用DA,没有片内DAC时,用PWM法实现DAC也行,成本更低。

网友:
如果不要求连续可调,只是切换几个固定输出电压的话,用模拟开关切换分压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