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PCB板

楼主:
下图这个是我画好的PCB板;圆的中间是空的;我用Design-BOARD SHAPE想把那个圆中间去掉,应该怎么做

网友:
如果不能选到中间的红圈,说明这是一个整 体,那你把整 体选定后,右键,打散后就能选部件了!

网友:
去掉圆还是把圆的部分挖空,这个是放在板外的?

网友A:
qwqwqw2088老师不是专门为你写了个帖子吗?你没看到还是看不懂?这是链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7258-1-1.html
你如果没看,现在看看。
如果是看了没看懂,或是操作不成功可以再说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wqwqw2088老师不是专门为你写了个帖子吗?你没看到还是看不懂?这是链接:
https://bbs.eeworld.com.cn/th ...

我之前没看到;现在才看到。非常感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没看到;现在才看到。非常感谢你

不客气,这都是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