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iot和lora优缺点

楼主:
 各位大神,想问一下哪里有nb-iot和lora这两种通信技术的对比资料?比如吞吐量、速度、距离、功耗等。
查了一下说nb-iot有自己的专属跑到,那么是不是要用这个东西只能运营商或公司去玩,普通的技术小宅是玩不了的?
lora有lopy,那么nb-iot有python下面玩的东东吗?
谢谢!

网友A:
lora 需要你有基站,或者能加入的基站。否则没法通讯。

网友:
没有大神有更详细的解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ora 需要你有基站,或者能加入的基站。否则没法通讯。

嗯嗯,了解的!

网友:
总算在网上找到一张对比图:)就是公有云和私有云的区别哈

网友:
走运营商,使用成本也是不能忽略的,可以想象是一个不太低的数字。好处是不用自己建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