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使用

楼主:
第一次用MPLAB X IDE 用PIC KIT3烧录出现“您试图更改受保护的引导存储器。要执行该操作,必须在调试工具“安全段”属性页上选择“引导段、安全段和通用段”选项。编程器件失败提示

网友A:
可能的问题:①操作系统保护,造成MPLAB X访问底层硬件不畅,要求设定,②MPLAB X的相关设置有问题最好给出你用的什么操作系统,MPLAB X的版本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问题:①操作系统保护,造成MPLAB X访问底层硬件不畅,要求设定,②MPLAB X的相关设置有问题最好给出你用 ...

知道毛病在哪里了,是第一次用,有些位置没配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知道毛病在哪里了,是第一次用,有些位置没配置好

请问,是哪些位置没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哪些位置没设置好?

kit3的下拉菜单中选择secue segment(好象是),子菜单下拉选择“引导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