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L准互补输出电路应用分析疑惑

楼主:
上述电路T3和T4组成的两极放大的输出,即集电极B点的交流信号到T6和T8的基极 的交流通路是怎样的

网友:
A、B两点交流等电位,
T5是一个“恒压源”接法。关于它,楼主可以按T5的放大倍数无穷大算一算AB两点的电压方程,就会知道,它相当于一个恒压源。

网友:
楼主学习学习这种电路,会有益的,现在有些学习苦于买大功率运放而找不到,熟不知,使用这种办法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两点交流等电位,
T5是一个“恒压源”接法。关于它,楼主可以按T5的放大倍数无穷大算一算AB两点的电压 ...

初学者不太会算这个  版主指教呀 不太明白为什么AB等电位

网友B:
“集电极B点的交流信号到T6和T8的基极 的交流通路是怎样的”
交流通路当然就是R2R3T5,也就是红色框圈住的部分。这部分电路,A、B两端之间交流近似短路。原因2楼已经说得很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集电极B点的交流信号到T6和T8的基极 的交流通路是怎样的”
交流通路当然就是R2R3T5,也就是红色框圈住的 ...

关键在于不知道为什么交流的时候AB就是近似短路啊, 求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键在于不知道为什么交流的时候AB就是近似短路啊, 求指点

“交流近似短路”的意思,是A、B两端交流电阻很小。
先要清楚:一个量和这个量的增量是两回事。
所谓交流电阻,也称微变电阻、微分电阻等等。直流电阻是电压与电流之比。交流电阻是指电压的变化量与电流的变化量之比,数学上也常说电压的增量与电流的增量之比。
键盘打字很难打出数学符号,所以只做定性分析。
首帖图中,假定A、B两点之间电压有个增量(两点之间电压增加)。由于R2R3分压,T5发射结电压也增加。发射结两端电压增加,会使T5基极电流增加。而T5基极电流增加将使T5集电极电流增加,而且T5集电极电流的增加比基极电流的增加大得多(两个电流之比就是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
于是我们看到:A、B两点之间电压增加,使得流过A到B的电流增加很多(由于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电压的增量产生很大的电流增量,其比值必定很小。换言之,A、B两点之间交流电阻很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交流近似短路”的意思,是A、B两端交流电阻很小。
先要清楚:一个量和这个量的增量是两回事。
所谓交 ...

哦哦 原来是这样  哪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就是上面的图改为下面的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哦 原来是这样  哪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就是上面的图改为下面的可以吗

“上面的图改为下面的可以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实现起来比较困难,尤其是难以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图改为下面的可以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实现起来比较困难,尤其是难以调整。

难以调整?  前辈何出此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哦 原来是这样  哪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就是上面的图改为下面的可以吗

8楼的修改是不行。
原因是,因为T5在原来的电路中起的作用是恒压源。而楼主这样接,T5的作用是放大。那么它的直流状态怎样保证呢?

再者,T5输出给下级时,(假设电路静态调试好了)一个负载接的是C极,一个负载接的是E极,极不匹配。

网友:
楼主也可以实验一下作为音频功放时,看看8楼修改后的音质与原来的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以调整?  前辈何出此言

图中恒流源只是示意,实际要由三极管等构成,是需要调整到设计值的。
首帖图中恒流源I1和I2就需要调整,以使得I1的一半乘以R1(得到一个电压)恰与T3T4配合,T3T4集电极电流恰与I2配合。
8楼图增加了一个恒流源,当然调整更困难。

网友:
交流短路,就是你往哪挪,我也往哪挪,你走多远,我也走多远,那么,变量(讯号)在AB间就好像直通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哦 原来是这样  哪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就是上面的图改为下面的可以吗

不行,
这样接,T5 就变成另一种用法了,而且,那个新增的恒流元会令 Uo 只可下拉,不能上抬。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
这样接,T5 就变成另一种用法了,而且,那个新增的恒流元会令 Uo 只可下拉,不能上抬。

不敢苟同。
原8楼图,两个恒流源电流之差即为T3T4静态电流。今令T3T4集电极电流减小,那么上面电流源电流大于下面电流源电流加T3T4电流,功率管中点电位将上升。

网友:
这样看清楚些了,
整个电路可视之为 两个恒流元中间插入两个二极管的串联电路,这样的电路要怎样驱动才可满幅度输出?
这电路的驱动者,是 T3+T4,若它们改接于 T5 基极(原有的位置代之以恒流元)这样,当它们下拉到底时,T5 是会截止的,恒不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看清楚些了,
整个电路可视之为 两个恒流元中间插入两个二极管的串联电路,这样的电路要怎样驱动才 ...

首帖图中,T3T4也不能“下拉到底”啊。
首帖图中,T3T4在“下拉到底”之前,T9已经截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