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使用攻略

楼主:
      直流稳压电源是一种可控电压输出的仪器,其主要作用是交流/直流的转换和电压的转换以及电流的控制。常见的直流稳压电源通常是将220V的交流市电转换成用电器所需要的低压直流电。在一些特殊的应用中,也有升压作用的高压输出稳压电源,不过在业余电台相关应用中非常罕见。根据不同的应用需要,按照电源的功能和特性,通常分为固定输出电压型的系统供电电源、可调稳压电压、可编程电源、恒流源、电压校准参考源等。随着科技的发展,电源的结构形式和控制电路不断更新,高频开关电路和智能化数控成为电源的方向发展。

形形色色的直流稳压电源
根据应用需求的不同,直流稳压电源分为各类特性不同的电源产品。

       系统直流电源主要针对低压用电器供电设计,通常功能简单,输出功率大,输出电流比较大(从几安培到几十安培),能为多个用电器供电,满足较大功耗的用电负荷。能长期连续工作、工作稳定是这类电源设计的重点,输出电压的漂移和电压调节精细度则不是重点。对于一些专用的基础型系统电源往往是固定电压型的,在电源操作面板上并不提供电压调节功能,甚至有的专用系统电源不提供监控输出电压的电表,业余电台爱好者使用最多的电台电源就属于此类电源。

     有的产品为了迎合用户的口味,都在基础型电源上添加了电压表和电流表,使得电源看上去更高科技一些,同时也方便监视电源输出状况。对于一些高端的系统电源,使用了单片机控制和液晶状态显示,设置电压可以通过键盘数字化输入,有些功能和指标几乎赶上可编程电源了。

固定电压直流稳压电源

     输出电压可调是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最大的特点。由于电压可调,适用的范围就更广了,广泛应用在实验室和维修场合,所以也被称为“维修电源”、“实验电源”。实际中,用于实验室和维修应用的产品会增加更多附加实用功能,如可调限流功能、跟踪功能等。限流功能比较实用,它可以设定稳压电源输出的最大电流,当电流输出超过设定值时,电压会下跌,但电流不会继续增加,类似进入恒流模式。有的电源提供过流保护功能,一旦电流超过预定值就进入保护状态,切断输出,需要重新启动电源才能恢复输出。在实验和维修中,由于误操作或者电路故障,导致短路时有发生,利用限流功能既保护了电源自身的安全,也保护了电路上的元器件,使它们不会受到大电流的冲击。一般市场上常见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的电流都不大,输出电流在1~3A,可以满足普通数码产品和移动电话类通信产品的维修和实验需要。

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多路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是可调稳压电源的一种,其特点是一台电源提供两路甚至三四路可以独立设定电压的输出,基本上可以看成几台单路输出的电源合并使用,适用于需要多种电压供电的场合。高级一点的多路电源还具有电压跟踪功能,使几路输出能联动调节。

多路直流稳压电源

      精密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是可调稳压电源的一种,其特点是电压电流调节分辨率高,电压设定精度优于0.01V。为了精确显示电压,目前主流的精密电源都采用多位数字表指示。电压和限流精密调节机构的解决方案不同,低成本的解决方案采用粗调和细调两个电位器,标准解决方案则采用多圈电位器,高档电源则采用单片机控制的数字化设定。采用单片机控制的稳压电源也被称为数控电源,通过数控方式更容易实现精密调节与设定。精密稳压电源内部线路也比较先进,电压稳定性也比较好自身电压漂移小,通常适用于精密实验场合。精密直流稳压电源是国内的称呼国外进口电源基本没有标称精密电源,只有高分辨率电源和可编程电源。

高分辨率数控电源

      可编程电源是用单片机以数字化形式控制的可调稳压电源,其设定的参数可以存储起来供日后调用。可编程电源设定的参数比较多,包括基本的电压设定、功率限制设定、过流设定以及扩展的过压设定等信息。通常可编程电源具有较高的设定分辨率,电压和电流参数的设定都可以通过数字键盘输入。中高档的可编程电源自身电压漂移也很小,多用于科研场合。

可编程电源

      标准电压参考源是一种特殊的稳压电源,其作用和内部线路与普通的供电型稳压电源不同,用于提供作为参考标准的电压信号,以校准各类电压测量仪器(电压表、万用表),本身带负载能力很低,但电压准确度很高,漂移极小。

电压校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