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变压器布线需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
  我是新手,以前都是用充电电池来给电路供电的,但做项目的话不可能总是用充电电池来吧,所以想问问大家在设计PCB的时候用变压器降压的注意事项,以前实在是没怎么接触过相关电路,在网上也没搜出很有价值的东西也不明白什么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想问问,在设计pcb走线的时候,用变压器降压的话都需要考虑什么?需要开槽吗?可以推荐点相关的资料吗?谢谢大家啦!

网友A:
楼主说的变压器,好像是指工频变压器。
工频变压器工作频率低,容易布线,只需要注意线要够宽(满足电流要求)。
另外,工频变压器较重,不宜放在电路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变压器,好像是指工频变压器。
工频变压器工作频率低,容易布线,只需要注意线要够宽(满足电流要 ...

谢谢maychang老师,我说的就是普通的变压器,意思就是只需要注意电流就可以了吗,是不是也要开槽呢?

网友C:
这样的PCB没有多大讲究的。只是注意功率大的话走线要粗,如果PCB铜箔不能满足,需要露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maychang老师,我说的就是普通的变压器,意思就是只需要注意电流就可以了吗,是不是也要开槽呢?

"是不是也要开槽呢?"
电路板开槽,是避免沿电路板表面的放电,这只有在电压相当高的情况下才需要。
工频变压器初级次级之间距离相当远(比开关电源变压器远得多),一般不需要开槽。如果变压器不放在电路板上,就更不必开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PCB没有多大讲究的。只是注意功率大的话走线要粗,如果PCB铜箔不能满足,需要露铜,

好的 谢谢 PCB铜箔这个 我比较菜 我再去了解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也要开槽呢?"
电路板开槽,是避免沿电路板表面的放电,这只有在电压相当高的情况下才需要。
工 ...

嗯嗯 好的 谢谢 我再去学习学习

网友D:
通常电源变压器(这里特指工频变压器)不会布置在PCB上,体积、重量都不合适,且白白占用大片PCB面积。非要这么用的话,只需注意高压回路的间距以及布线线宽即可,并无其它特别要求,只是通常还要考虑负重固定问题,这需要根据变压器的外形结构设置适当的固定孔上螺栓或布置大尺寸焊盘直接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常电源变压器(这里特指工频变压器)不会布置在PCB上,体积、重量都不合适,且白白占用大片PCB面积。非要 ...

嗯嗯 谢谢

网友E:
一般的降压变压器在PCB上要注意和周围元件的安装距离。
如果是3C认证的产品,有变压器的板子,还是在PCB板上注意最小隔离距离如下,一般有规定开槽的数值实际上是电气间隙值,不开槽的数值是爬电距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一般的降压变压器在PCB上要注意和周围元件的安装距离。
如果是3C认证的产品,有变压器的板子,还是在PCB板 ...

嗯嗯 谢谢  所以设计的时候是要看一些规定吗?以前没有接触过3c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嗯嗯 谢谢  所以设计的时候是要看一些规定吗?以前没有接触过3c什么的。。

涉及到安规的问题才考虑的,因为楼主问的变压器开槽问题,所谓PCB开槽一般是涉及认证有关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问题,包括最小间距等。
线路板开槽的方法适用于一些间距不够的场合
可以看看国标文件
CE 335-1,国标GB4706.1-1998

网友:
引用 网友E:
涉及到安规的问题才考虑的,因为楼主问的变压器开槽问题,所谓PCB开槽一般是涉及认证有关的电气间隙和爬 ...

好的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