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esp8266】复位死掉解决方法

楼主:
接触esp8266好多天了,发现一个问题,打开PuTTY,当复位后会死掉,无法输入,每次都是,解决方法,关掉PuTTY后,重新打开PuTTY就好了,或者用 SecureCRT,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我感觉是在切换输入法之后就死掉了,除非关掉,否则再也回不来了。可能和PuTTY有冲突

网友A:
你们使用的是windows版的putty吧,在linux下用putty没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使用的是windows版的putty吧,在linux下用putty没有这个问题的。

是的,每次都这样,我换SecureCRT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每次都这样,我换SecureCRT就没有问题

可能是软件本身的问题。我在使用超级终端时,有时数据多了会丢失一部分,重新运行软件又恢复了。

网友B:
有可能,发现只有硬件复位才会那样,软件复位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发现只有硬件复位才会那样,软件复位没有问题

发现原因了,需要将flow control改为None。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7508-1-1.html

网友:
可以用Xshell试下,也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