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2 外接lcd,屏幕显示竖条纹情况

楼主:
移植am3352 lcd屏,出现竖条纹现象。
内核配置:
Device Drivers  --->          Graphics support  --->             <*> Support for frame buffer devices  --->                 <*>   DA8xx/OMAP-L1xx Framebuffer support                 (4)     Consistent DMA memory size (MB)            Console display driver support  --->                    <*> Framebuffer Console support
  • Bootup logo  --->
  •    Standard black and white Linux logo
  •    Standard 16-color Linux logo
  •    Standard 224-color Linux logoDevice Drivers  --->         Graphics support  --->
  • Backlight & LCD device support  --->                 <*>   Lowlevel Backlight controls                 <*>   TLC59108 LCD Backlight Driver
    参数配置:

              name = "XXXX——lcd",//根据手册填写以下参数
             .width = 480,
             .height = 272,
            .hfp = 210,
             .hbp = 46,
             .hsw = 40,
             .vfp = 12,
             .vbp = 23,
             .vsw = 20,
             .pxl_clk = 90000000,
             .invert_pxl_clk = 0,
           },
    static struct lcd_ctrl_config lcd_cfg = {
           &disp_panel,
           .ac_bias          = 255,
           .ac_bias_intrpt              = 0,
           .dma_burst_sz              = 16,
           .bpp               = 32,
           .bpp               = 16,
           .fdd               = 0x80,
           .tft_alt_mode         = 0,
           .stn_565_mode             = 0,
           .mono_8bit_mode          = 0,
           .invert_line_clock   = 1,
           .invert_frm_clock   = 1,
           .sync_edge            = 0,
           .sync_ctrl              = 1,
           .raster_order          = 0,

    };
    LCD现象:配置完成之后,开发板上电,开启屏背光。屏幕显示竖条纹。再次修改HSYNC,VSYNC。。。。等等参数都没有任何变化,还是竖条纹。
    路过的大侠如果有解决方法或建议还还请不吝赐教。多谢了。

  • 最新回复

网友:
    拍个图片上来啊,屏从哪来的
    ===================================

网友:
    @chenzhufly 屏是做硬件的同事拿过来的(JST-4300Q)。网上资料较少,lcd用的是ili6480驱动。
    开背光,使能lcd屏。现象如图一:
    运行测试程序(显示进度条),黑色部分的竖条纹会逐渐的变亮,然后整块屏都变为彩色竖条纹,如图二:

    之后任意改动屏参数,效果还是一样的(都是竖条纹)。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A:
    感觉是硬件连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硬件连接的问题

    你好,硬件连接问题怎么说(可能什么问题),我们量了波形都是正常的。

网友:
    竖条纹???  1. 硬件问题,2,时序配置 问题, 参考 一个可以用的 内核 排查 下
    我这个 杭州辉为科技 有限公司 的 am335 没有问题的,内核源码 需要 我可以 发给你 参考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0NzA1Mjc2OA==.html

    www.huiweit.com  IMX6UL社区群 175493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