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7 FMC驱动TFT屏幕并成功移植EMWIN(记录一下))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琢磨stm32F767用fmc来驱动屏幕发现老是不成功,后来发现原来是 F7直接用FSMC驱动MCU接口的屏会有问题的!因为Cache在搞鬼!使用MPU(内存保护单元)对SRAM区做保护才可以驱动MCU屏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是用杜邦线连接屏幕的干扰大,要在读数据的时候延时2到10us就可以。还有USART3的引脚 PD9 PD8和FMC的数据引脚有冲突,要断开桥接

下面是介绍FMC
FMC是FSMC的基础上支持SDRAM的升级版本
可变存储控制器 (FMC) 包括以下 3 个存储控制器:
 NOR/PSRAM 存储控制器
 NAND 存储控制器
 同步 DRAM (SDRAM/Mobile LPSDR SDRAM) 控制器

FMC  主要特性
FMC 功能块可连接:同步/异步静态存储器、SDRAM 存储器和 NAND Flash。其主要用途有:
 将 AHB 数据通信事务转换为适当的外部器件协议
 满足外部存储器器件的访问时间要求
所有外部存储器共享地址、数据和控制信号, 但有各自的片选信号。FMC 一次只能访问一
个外部器件。
FMC 控制器的主要特性如下:
 连接静态存储器映射的器件:
– 静态随机访问存储器 (SRAM)
– NOR Flash/OneNAND Flash
– PSRAM(4 个存储区域)
– 带有硬件 ECC 的 NAND Flash 存储器,可检查多达 8 KB 的数据
 连接同步 DRAM (SDRAM/Mobile LPSDR SDRAM) 存储器
 支持突发模式,能够更快速地访问同步器件(如 NOR Flash、PSRAM 和 SDRAM)
 可编程连续时钟输出以支持异步和同步访问
 具有 8 位、16 位或 32 位宽的数据总线
 每个存储区域有独立的片选控制
 每个存储区域可独立配置
 写使能和字节通道选择输出,可配合 PSRAM、SRAM 和 SDRAM 器件使用
 外部异步等待控制
 16 x 32 位深度写 FIFO
 SDRAM 控制器具有可缓存的 6 x 32 位深度读 FIFO(6 x 14 位地址标记)。
写 FIFO 由所有存储控制器所共用,包括:
 写数据 FIFO,用于存储要写入存储器的 AHB 数据(最多 32 位)以及 AHB 传输的一个
控制位(突发或非连续模式)。
 写地址 FIFO,用于存储 AHB 地址(最多 28 位)以及 AHB 数据大小(最多 2 位)。
在突发模式下工作时,将仅存储起始地址,但越过页边界时除外(适用于 PSRAM 和
SDRAM)。在此情况下,AHB 突发传输将分成两个 FIFO 条目。

通过将 FMC_BCR1 寄存器中的 WFDIS 位置 1 可禁止写 FIFO。
启动时,必须通过用户应用程序对 FMC 引脚进行配置。应用程序未使用的 FMC I/O 引脚可
用于其它用途。
定义外部器件类型和其特性的 FMC 寄存器通常在启动时进行设置,并且在下次上电或复位
前保持不变。但是,可随时更改设置。

下面是自己用的是 TFT ILI9341

fmc 接口
FMC_D15——>PD10
FMC_D14——>PD9
FMC_D13——>PD8
FMC_D12——>PE15
FMC_D11——>PE14
FMC_D10——>PE13
FMC_D9  ——>PE12
FMC_D8  ——>PE11
FMC_D7  ——>PE10
FMC_D6  ——>PE9
FMC_D5  ——>PE8
FMC_D4  ——>PE7
FMC_D3  ——>PD1
FMC_D2  ——>PD0
FMC_D1  ——>PD15
FMC_D0  ——>PD14
LCD(背光)---->PB5
LCD_CS——>FMC_NE4
LCD_RS——>FMC_A21(这里A21作为数据命令区分线,在16位数据总线时STM32内部地址会右移一位对齐  A21的偏移量计算:
Bank(x).region(y)为控制块的首地址
n为你所接的地址管脚号)
通过A21 = 0 作为RS=0; 0x6000 0000+0x003F FFFE
通过A21 =1 作为 RS=1; 0x6000 0000+0x0040 0000
0011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对应 A21=0 ---->RS=0
01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对应 A21=1 ---->RS=1
RS的高低电平,决定了是数据还是命令
所以定义//LCD地址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vu16 LCD_REG;
        vu16 LCD_RAM;
} LCD_TypeDef;
//使用NOR/SRAM的 Bank1.sector1,地址位HADDR[27,26]=00 A21作为数据命令区分线
//注意设置时STM32内部会右移一位对其!
#define LCD_BASE        ((u32)(0x60000000 | 0x003FFFFE))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还要注意的是:
F7直接用FSMC驱动MCU接口的屏会有问题的!因为Cache在搞鬼!使用MPU(内存保护单元)对SRAM区做保护才可以驱动MCU屏
不初始化Cache
MPU设置:
void MPU_Config(void)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 Disable the MPU */
  HAL_MPU_Disable();

  /*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as WT for SRAM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001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4G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Enable the MPU */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

下面是LCD的驱动:
LCD.H
#ifndef __LCD_H
#define __LCD_H
#include "sys.h"
#include "stdlib.h"

//LCD重要参数集
typedef struct
{
        u16 width;                        //LCD 宽度
        u16 height;                        //LCD 高度
        u16 id;                                //LCD ID
        u8  dir;                        //横屏还是竖屏控制:0,竖屏;1,横屏。
        u16        wramcmd;                //开始写gram指令
        u16 setxcmd;                //设置x坐标指令
        u16 setycmd;                //设置y坐标指令
}_lcd_dev;

//LCD参数2
extern _lcd_dev lcddev;        //管理LCD重要参数
//LCD的画笔颜色和背景色
extern u32  POINT_COLOR;//默认红色
extern u32  BACK_COLOR; //背景颜色.默认为白色

//////////////////////////////////////////////////////////////////////////////////
//-----------------MCU屏 LCD端口定义----------------

//LCD地址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vu16 LCD_REG;
        vu16 LCD_RAM;
} LCD_TypeDef;
//使用NOR/SRAM的 Bank1.sector1,地址位HADDR[27,26]=00 A18作为数据命令区分线
//注意设置时STM32内部会右移一位对其!
//#define LCD_BASE        ((u32)(0x60000000 | 0x0007FFFE))
//#define LCD_BASE        ((u32)(0x60000000 | 0x00000000))
//#define LCD_BASE        ((u32)(0x60000000 | 0x0000007E))
#define LCD_BASE        ((u32)(0x60000000 | 0x003FFFFE))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

//扫描方向定义
#define L2R_U2D  0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define L2R_D2U  1                 //从左到右,从下到上
#define R2L_U2D  2                 //从右到左,从上到下
#define R2L_D2U  3                 //从右到左,从下到上

#define U2D_L2R  4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define U2D_R2L  5                 //从上到下,从右到左
#define D2U_L2R  6                 //从下到上,从左到右
#define D2U_R2L  7                //从下到上,从右到左

#define DFT_SCAN_DIR  L2R_U2D  //默认的扫描方向

//画笔颜色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RED             0XF81F
#define GRED                          0XFFE0
#define GBLUE                         0X07F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BROWN                          0XBC40 //棕色
#define BRRED                          0XFC07 //棕红色
#define GRAY                           0X8430 //灰色
//GUI颜色

#define DARKBLUE               0X01CF        //深蓝色
#define LIGHTBLUE               0X7D7C        //浅蓝色
#define GRAYBLUE                0X5458 //灰蓝色
//以上三色为PANEL的颜色

#define LIGHTGREEN              0X841F //浅绿色
//#define LIGHTGRAY        0XEF5B //浅灰色(PANNEL)
#define LGRAY                          0XC618 //浅灰色(PANNEL),窗体背景色

#define LGRAYBLUE        0XA651 //浅灰蓝色(中间层颜色)
#define LBBLUE           0X2B12 //浅棕蓝色(选择条目的反色)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
void LCD_DisplayOn(void);                                                                                                    //开显示
void LCD_DisplayOff(void);                                                                                                    //关显示
void LCD_Clear(u32 Color);                                                                                                    //清屏
void LCD_SetCursor(u16 Xpos, u16 Ypos);                                                                                //设置光标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                                                                                        //画点
void LCD_Fast_DrawPoint(u16 x,u16 y,u32 color);                                                                //快速画点
u32  LCD_ReadPoint(u16 x,u16 y);                                                                                         //读点
void LCD_Draw_Circle(u16 x0,u16 y0,u8 r);                                                                         //画圆
void LCD_Draw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画线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画矩形
void LCD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32 color);                                                   //填充单色
void LCD_Color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填充指定颜色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8 size,u8 mode);                                                //显示一个字符
void LCD_Show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                                                  //显示一个数字
void LCD_Showx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u8 mode);                                //显示 数字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8 size,u8 *p);                //显示一个字符串,12/16字体

void LCD_WriteReg(u16 LCD_Reg, u16 LCD_RegValue);
u16 LCD_ReadReg(u16 LCD_Reg);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void LCD_WriteRAM(u16 RGB_Code);
void LCD_SSD_BackLightSet(u8 pwm);                                                        //SSD1963 背光控制
void LCD_Scan_Dir(u8 dir);                                                                        //设置屏扫描方向
void LCD_Display_Dir(u8 dir);                                                                //设置屏幕显示方向
void LCD_Set_Window(u16 sx,u16 sy,u16 width,u16 height);        //设置窗口
//LCD分辨率设置
#define SSD_HOR_RESOLUTION                320                //LCD水平分辨率
#define SSD_VER_RESOLUTION                240                //LCD垂直分辨率
//LCD驱动参数设置
#define SSD_HOR_PULSE_WIDTH                1                //水平脉宽
#define SSD_HOR_BACK_PORCH                46                //水平前廊
#define SSD_HOR_FRONT_PORCH                210                //水平后廊

#define SSD_VER_PULSE_WIDTH                1                //垂直脉宽
#define SSD_VER_BACK_PORCH                23                //垂直前廊
#define SSD_VER_FRONT_PORCH                22                //垂直前廊
//如下几个参数,自动计算
#define SSD_HT        (SSD_HOR_RESOLUTION+SSD_HOR_BACK_PORCH+SSD_HOR_FRONT_PORCH)
#define SSD_HPS        (SSD_HOR_BACK_PORCH)
#define SSD_VT         (SSD_VER_RESOLUTION+SSD_VER_BACK_PORCH+SSD_VER_FRONT_PORCH)
#define SSD_VPS (SSD_VER_BACK_PORCH)

#endif

LCD.C
#include "lc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font.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elay.h"

SRAM_HandleTypeDef SRAM_Handler;    //SRAM句柄(用于控制LCD)

//LCD的画笔颜色和背景色
u32 POINT_COLOR=0xFF000000;                //画笔颜色
u32 BACK_COLOR =0xFFFFFFFF;          //背景色
int t=0;
//管理LCD重要参数
//默认为竖屏
_lcd_dev lcddev;

//写寄存器函数
//regval:寄存器值
void LCD_WR_REG(vu16 regval)
{
        regval=regval;                //使用-O2优化的时候,必须插入的延时
        LCD->LCD_REG=regval;//写入要写的寄存器序号
}
//写LCD数据
//data:要写入的值
void LCD_WR_DATA(vu16 data)
{
        data=data;                        //使用-O2优化的时候,必须插入的延时
        LCD->LCD_RAM=data;
}
//读LCD数据
//返回值:读到的值
u16 LCD_RD_DATA(void)
{
        delay_us(2);
        vu16 ram;                        //防止被优化
        ram=LCD->LCD_RAM;
        return ram;
}
//写寄存器
//LCD_Reg:寄存器地址
//LCD_RegValue:要写入的数据
void LCD_WriteReg(u16 LCD_Reg,u16 LCD_RegValue)
{

        LCD->LCD_REG = LCD_Reg;                //写入要写的寄存器序号
        LCD->LCD_RAM = LCD_RegValue;//写入数据
}
//读寄存器
//LCD_Reg:寄存器地址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16 LCD_ReadReg(u16 LCD_Reg)
{
        LCD_WR_REG(LCD_Reg);                //写入要读的寄存器序号
        delay_us(10);
        return LCD_RD_DATA();                //返回读到的值
}
//开始写GRAM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
         LCD->LCD_REG=lcddev.wramcmd;
}
//LCD写GRAM
//RGB_Code:颜色值
void LCD_WriteRAM(u16 RGB_Code)
{
        LCD->LCD_RAM = RGB_Code;//写十六位GRAM
}
//从ILI93xx读出的数据为GBR格式,而我们写入的时候为RGB格式。
//通过该函数转换
//c:GBR格式的颜色值
//返回值:RGB格式的颜色值
u16 LCD_BGR2RGB(u16 c)
{
        u16  r,g,b,rgb;
        b=(c>>0)&0x1f;
        g=(c>>5)&0x3f;
        r=(c>>11)&0x1f;
        rgb=(b<<11)+(g<<5)+(r<<0);
        return(rgb);
}
//当mdk -O1时间优化时需要设置
//延时i
void opt_delay(u8 i)
{
        while(i--);
}
//读取个某点的颜色值
//x,y:坐标
//返回值:此点的颜色
u32 LCD_ReadPoint(u16 x,u16 y)
{
         u16 r=0,g=0,b=0;
        if(x>=lcddev.width||y>=lcddev.height)return 0;        //超过了范围,直接返回
        LCD_SetCursor(x,y);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lcddev.id==0X1963)LCD_WR_REG(0X2E);//9341/3510/1963 发送读GRAM指令
        else if(lcddev.id==0X5510)LCD_WR_REG(0X2E00);        //5510 发送读GRAM指令
         r=LCD_RD_DATA();                                                                //dummy Read
        if(lcddev.id==0X1963)return r;                                        //1963直接读就可以
        opt_delay(2);
         r=LCD_RD_DATA();                                                                    //实际坐标颜色
        //9341/NT35310/NT35510要分2次读出
        opt_delay(2);
        b=LCD_RD_DATA();
        g=r&0XFF;                //对于9341/5310/5510,第一次读取的是RG的值,R在前,G在后,各占8位
        g<<=8;
        return (((r>>11)<<11)|((g>>10)<<5)|(b>>11));        //ILI9341/NT35310/NT35510需要公式转换一下
}
//LCD开启显示
void LCD_DisplayOn(void)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lcddev.id==0X1963)LCD_WR_REG(0X29);        //开启显示
        else if(lcddev.id==0X5510)LCD_WR_REG(0X2900);        //开启显示
}
//LCD关闭显示
void LCD_DisplayOff(void)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lcddev.id==0X1963)LCD_WR_REG(0X28);        //关闭显示
        else if(lcddev.id==0X5510)LCD_WR_REG(0X2800);        //关闭显示
}
//设置光标位置(对RGB屏无效)
//Xpos:横坐标
//Ypos:纵坐标
void LCD_SetCursor(u16 Xpos, u16 Ypos)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Xpos>>8);LCD_WR_DATA(Xpos&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Ypos>>8);LCD_WR_DATA(Ypos&0XFF);
        }else if(lcddev.id==0X1963)
        {
                if(lcddev.dir==0)//x坐标需要变换
                {
                        Xpos=lcddev.width-1-Xpos;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0);LCD_WR_DATA(0);
                        LCD_WR_DATA(Xpos>>8);LCD_WR_DATA(Xpos&0XFF);
                }else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Xpos>>8);LCD_WR_DATA(Xpos&0XFF);
                        LCD_WR_DATA((lcddev.width-1)>>8);LCD_WR_DATA((lcddev.width-1)&0XFF);
                }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Ypos>>8);LCD_WR_DATA(Ypos&0XFF);
                LCD_WR_DATA((lcddev.height-1)>>8);LCD_WR_DATA((lcddev.height-1)&0XFF);

        }else if(lcddev.id==0X5510)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LCD_WR_DATA(Xpos>>8);
                LCD_WR_REG(lcddev.setxcmd+1);LCD_WR_DATA(Xpos&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LCD_WR_DATA(Ypos>>8);
                LCD_WR_REG(lcddev.setycmd+1);LCD_WR_DATA(Ypos&0XFF);
        }
}
//设置LCD的自动扫描方向(对RGB屏无效)
//注意:其他函数可能会受到此函数设置的影响(尤其是9341),
//所以,一般设置为L2R_U2D即可,如果设置为其他扫描方式,可能导致显示不正常.
//dir:0~7,代表8个方向(具体定义见lcd.h)
//9341/5310/5510/1963等IC已经实际测试
void LCD_Scan_Dir(u8 dir)
{
        u16 regval=0;
        u16 dirreg=0;
        u16 temp;
        if((lcddev.dir==1&&lcddev.id!=0X1963)||(lcddev.dir==0&&lcddev.id==0X1963))//横屏时,对1963不改变扫描方向!竖屏时1963改变方向
        {
                switch(dir)//方向转换
                {
                        case 0:dir=6;break;
                        case 1:dir=7;break;
                        case 2:dir=4;break;
                        case 3:dir=5;break;
                        case 4:dir=1;break;
                        case 5:dir=0;break;
                        case 6:dir=3;break;
                        case 7:dir=2;break;
                }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lcddev.id==0X5510||lcddev.id==0X1963)//9341/5310/5510/1963,特殊处理
        {
                switch(dir)
                {
                        case L2R_U2D://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regval|=(0<<7)|(0<<6)|(0<<5);
                                break;
                        case L2R_D2U://从左到右,从下到上
                                regval|=(1<<7)|(0<<6)|(0<<5);
                                break;
                        case R2L_U2D://从右到左,从上到下
                                regval|=(0<<7)|(1<<6)|(0<<5);
                                break;
                        case R2L_D2U://从右到左,从下到上
                                regval|=(1<<7)|(1<<6)|(0<<5);
                                break;
                        case U2D_L2R://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regval|=(0<<7)|(0<<6)|(1<<5);
                                break;
                        case U2D_R2L://从上到下,从右到左
                                regval|=(0<<7)|(1<<6)|(1<<5);
                                break;
                        case D2U_L2R://从下到上,从左到右
                                regval|=(1<<7)|(0<<6)|(1<<5);
                                break;
                        case D2U_R2L://从下到上,从右到左
                                regval|=(1<<7)|(1<<6)|(1<<5);
                                break;
                }
                if(lcddev.id==0X5510)dirreg=0X3600;
                else dirreg=0X36;
                 if((lcddev.id!=0X5310)&&(lcddev.id!=0X5510)&&(lcddev.id!=0X1963))regval|=0X08;//5310/5510/1963不需要BGR
                 LCD_WriteReg(dirreg,regval);
                if(lcddev.id!=0X1963)//1963不做坐标处理
                {
                        if(regval&0X20)
                        {
                                if(lcddev.width<lcddev.height)//交换X,Y
                                {
                                        temp=lcddev.width;
                                        lcddev.width=lcddev.height;
                                        lcddev.height=temp;
                                }
                        }else
                        {
                                if(lcddev.width>lcddev.height)//交换X,Y
                                {
                                        temp=lcddev.width;
                                        lcddev.width=lcddev.height;
                                        lcddev.height=temp;
                                }
                        }
                }
                if(lcddev.id==0X5510)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LCD_WR_DATA(0);
                        LCD_WR_REG(lcddev.setxcmd+1);LCD_WR_DATA(0);
                        LCD_WR_REG(lcddev.setxcmd+2);LCD_WR_DATA((lcddev.width-1)>>8);
                        LCD_WR_REG(lcddev.setxcmd+3);LCD_WR_DATA((lcddev.width-1)&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LCD_WR_DATA(0);
                        LCD_WR_REG(lcddev.setycmd+1);LCD_WR_DATA(0);
                        LCD_WR_REG(lcddev.setycmd+2);LCD_WR_DATA((lcddev.height-1)>>8);
                        LCD_WR_REG(lcddev.setycmd+3);LCD_WR_DATA((lcddev.height-1)&0XFF);
                }else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0);LCD_WR_DATA(0);
                        LCD_WR_DATA((lcddev.width-1)>>8);LCD_WR_DATA((lcddev.width-1)&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0);LCD_WR_DATA(0);
                        LCD_WR_DATA((lcddev.height-1)>>8);LCD_WR_DATA((lcddev.height-1)&0XFF);
                }
          }
}
//画点
//x,y:坐标
//POINT_COLOR:此点的颜色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
{
        LCD_SetCursor(x,y);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LCD->LCD_RAM=POINT_COLOR;
}
//快速画点
//x,y:坐标
//color:颜色
void LCD_Fast_DrawPoint(u16 x,u16 y,u32 color)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x>>8);LCD_WR_DATA(x&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y>>8);LCD_WR_DATA(y&0XFF);
        }else if(lcddev.id==0X5510)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LCD_WR_DATA(x>>8);
                LCD_WR_REG(lcddev.setxcmd+1);LCD_WR_DATA(x&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LCD_WR_DATA(y>>8);
                LCD_WR_REG(lcddev.setycmd+1);LCD_WR_DATA(y&0XFF);
        }else if(lcddev.id==0X1963)
        {
                if(lcddev.dir==0)x=lcddev.width-1-x;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x>>8);LCD_WR_DATA(x&0XFF);
                LCD_WR_DATA(x>>8);LCD_WR_DATA(x&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y>>8);LCD_WR_DATA(y&0XFF);
                LCD_WR_DATA(y>>8);LCD_WR_DATA(y&0XFF);
        }
        LCD->LCD_REG=lcddev.wramcmd;
        LCD->LCD_RAM=color;
}
//SSD1963 背光设置
//pwm:背光等级,0~100.越大越亮.
void LCD_SSD_BackLightSet(u8 pwm)
{
        LCD_WR_REG(0xBE);        //配置PWM输出
        LCD_WR_DATA(0x05);        //1设置PWM频率
        LCD_WR_DATA(pwm*2.55);//2设置PWM占空比
        LCD_WR_DATA(0x01);        //3设置C
        LCD_WR_DATA(0xFF);        //4设置D
        LCD_WR_DATA(0x00);        //5设置E
        LCD_WR_DATA(0x00);        //6设置F
}

//设置LCD显示方向
//dir:0,竖屏;1,横屏
void LCD_Display_Dir(u8 dir)
{
        lcddev.dir=dir;                //竖屏/横屏
        if(dir==0)                        //竖屏
        {
                lcddev.width=240;
                lcddev.height=320;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
                {
                        lcddev.wramcmd=0X2C;
                         lcddev.setxcmd=0X2A;
                        lcddev.setycmd=0X2B;
                        if(lcddev.id==0X5310)
                        {
                                lcddev.width=320;
                                lcddev.height=480;
                        }
                }else if(lcddev.id==0x5510)
                {
                        lcddev.wramcmd=0X2C00;
                         lcddev.setxcmd=0X2A00;
                        lcddev.setycmd=0X2B00;
                        lcddev.width=480;
                        lcddev.height=800;
                }else if(lcddev.id==0X1963)
                {
                        lcddev.wramcmd=0X2C;        //设置写入GRAM的指令
                        lcddev.setxcmd=0X2B;        //设置写X坐标指令
                        lcddev.setycmd=0X2A;        //设置写Y坐标指令
                        lcddev.width=480;                //设置宽度480
                        lcddev.height=800;                //设置高度800
                }
        }else                                 //横屏
        {
                lcddev.width=320;
                lcddev.height=240;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
                {
                        lcddev.wramcmd=0X2C;
                         lcddev.setxcmd=0X2A;
                        lcddev.setycmd=0X2B;
                }else if(lcddev.id==0x5510)
                {
                        lcddev.wramcmd=0X2C00;
                         lcddev.setxcmd=0X2A00;
                        lcddev.setycmd=0X2B00;
                        lcddev.width=800;
                        lcddev.height=480;
                }else if(lcddev.id==0X1963)
                {
                        lcddev.wramcmd=0X2C;        //设置写入GRAM的指令
                        lcddev.setxcmd=0X2A;        //设置写X坐标指令
                        lcddev.setycmd=0X2B;        //设置写Y坐标指令
                        lcddev.width=800;                //设置宽度800
                        lcddev.height=480;                //设置高度480
                }
                if(lcddev.id==0X5310)
                {
                        lcddev.width=480;
                        lcddev.height=320;
                }
        }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默认扫描方向
}
//设置窗口(对RGB屏无效),并自动设置画点坐标到窗口左上角(sx,sy).
//sx,sy:窗口起始坐标(左上角)
//width,height:窗口宽度和高度,必须大于0!!
//窗体大小:width*height.
void LCD_Set_Window(u16 sx,u16 sy,u16 width,u16 height)
{
        u16 twidth,theight;
        twidth=sx+width-1;
        theight=sy+height-1;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lcddev.dir==1&&lcddev.id==0X1963))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sx>>8);
                LCD_WR_DATA(sx&0XFF);
                LCD_WR_DATA(twidth>>8);
                LCD_WR_DATA(twidth&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sy>>8);
                LCD_WR_DATA(sy&0XFF);
                LCD_WR_DATA(theight>>8);
                LCD_WR_DATA(theight&0XFF);
        }else if(lcddev.id==0X1963)//1963竖屏特殊处理
        {
                sx=lcddev.width-width-sx;
                height=sy+height-1;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sx>>8);
                LCD_WR_DATA(sx&0XFF);
                LCD_WR_DATA((sx+width-1)>>8);
                LCD_WR_DATA((sx+width-1)&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sy>>8);
                LCD_WR_DATA(sy&0XFF);
                LCD_WR_DATA(height>>8);
                LCD_WR_DATA(height&0XFF);
        }else if(lcddev.id==0X5510)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LCD_WR_DATA(sx>>8);
                LCD_WR_REG(lcddev.setxcmd+1);LCD_WR_DATA(sx&0XFF);
                LCD_WR_REG(lcddev.setxcmd+2);LCD_WR_DATA(twidth>>8);
                LCD_WR_REG(lcddev.setxcmd+3);LCD_WR_DATA(twidth&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LCD_WR_DATA(sy>>8);
                LCD_WR_REG(lcddev.setycmd+1);LCD_WR_DATA(sy&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2);LCD_WR_DATA(theight>>8);
                LCD_WR_REG(lcddev.setycmd+3);LCD_WR_DATA(theight&0XFF);
        }
}
//SRAM底层驱动,时钟使能,引脚分配
//此函数会被HAL_SRAM_Init()调用
//hsram:SRAM句柄
void HAL_SRAM_MspInit(SRAM_HandleTypeDef *hsram)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FMC_CLK_ENABLE();                                //使能FMC时钟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使能GPIOD时钟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使能GPIOE时钟

        //初始化PD0,1,4,5,7,8,9,10,13,14,15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7|GPIO_PIN_8|\
                     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                 //推挽复用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HIGH;                //高速
        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12_FMC;        //复用为FMC
        HAL_GPIO_Init(GPIOD,&GPIO_Initure);     //初始化

        //初始化PE7,8,9,10,11,12,13,14,15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5|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E,&GPIO_Initure);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0|GPIO_PIN_12;
        HAL_GPIO_Init(GPIOF,&GPIO_Initure);
}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FMC_NORSRAM_TimingTypeDef FMC_ReadWriteTim;
        FMC_NORSRAM_TimingTypeDef FMC_WriteTim;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开启GPIOB时钟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5|GPIO_PIN_6;            //PB5,背光控制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OUTP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HIGH;     //高速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ure);

        SRAM_Handler.Instance=FMC_NORSRAM_DEVICE;
        SRAM_Handler.Extended=FMC_NORSRAM_EXTENDED_DEVICE;

        SRAM_Handler.Init.NSBank=FMC_NORSRAM_BANK1;     //使用NE1
        SRAM_Handler.Init.DataAddressMux=FMC_DATA_ADDRESS_MUX_DISABLE; //地址/数据线不复用
        SRAM_Handler.Init.MemoryType=FMC_MEMORY_TYPE_SRAM;   //SRAM
        SRAM_Handler.Init.MemoryDataWidth=FMC_NORSRAM_MEM_BUS_WIDTH_16; //16位数据宽度
        SRAM_Handler.Init.BurstAccessMode=FMC_BURST_ACCESS_MODE_DISABLE; //是否使能突发访问,仅对同步突发存储器有效,此处未用到
        SRAM_Handler.Init.WaitSignalPolarity=FMC_WAIT_SIGNAL_POLARITY_LOW;//等待信号的极性,仅在突发模式访问下有用
        SRAM_Handler.Init.WaitSignalActive=FMC_WAIT_TIMING_BEFORE_WS;   //存储器是在等待周期之前的一个时钟周期还是等待周期期间使能NWAIT
        SRAM_Handler.Init.WriteOperation=FMC_WRITE_OPERATION_ENABLE;    //存储器写使能
        SRAM_Handler.Init.WaitSignal=FMC_WAIT_SIGNAL_DISABLE;           //等待使能位,此处未用到
        SRAM_Handler.Init.ExtendedMode=FMC_EXTENDED_MODE_ENABLE;        //读写使用不同的时序
        SRAM_Handler.Init.AsynchronousWait=FMC_ASYNCHRONOUS_WAIT_DISABLE;//是否使能同步传输模式下的等待信号,此处未用到
        SRAM_Handler.Init.WriteBurst=FMC_WRITE_BURST_DISABLE;           //禁止突发写
        SRAM_Handler.Init.ContinuousClock=FMC_CONTINUOUS_CLOCK_SYNC_ASYNC;
        SRAM_Handler.Init.WriteFifo = FMC_WRITE_FIFO_ENABLE;
  SRAM_Handler.Init.PageSize = FMC_PAGE_SIZE_NONE;

//        //FMC读时序控制寄存器
        FMC_ReadWriteTim.AddressSetupTime=15;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15个HCLK 1/216M*15=4.6ns*15
        FMC_ReadWriteTim.AddressHoldTime=15;
        FMC_ReadWriteTim.DataSetupTime=255;           //数据保存时间(DATAST)为255个HCLK        =4.6*255
        FMC_ReadWriteTim.BusTurnAroundDuration = 15;
        FMC_ReadWriteTim.CLKDivision=16;
        FMC_ReadWriteTim.DataLatency =17;
        FMC_ReadWriteTim.AccessMode=FMC_ACCESS_MODE_A; //模式A
        //FMC写时序控制寄存器
        FMC_WriteTim.AddressSetupTime=15;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17个HCLK=82.5ns
        FMC_WriteTim.AddressHoldTime=15;
        FMC_WriteTim.DataSetupTime=255;               //数据保存时间(DATAST)为5.5ns*17个HCLK=82.5ns
        FMC_WriteTim.BusTurnAroundDuration = 15;
        FMC_WriteTim.CLKDivision=16;
        FMC_WriteTim.DataLatency =17;
        FMC_WriteTim.AccessMode=FMC_ACCESS_MODE_A;     //模式A

        HAL_SRAM_Init(&SRAM_Handler,&FMC_ReadWriteTim,&FMC_WriteTim);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6,GPIO_PIN_RESET);        //RST
        delay_ms(100); // delay 50 ms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6,GPIO_PIN_SET);        //RST
        delay_ms(50);
        delay_ms(50); // delay 50 ms
        //尝试9341 ID的读取
        LCD_WR_REG(0XD3);
        lcddev.id=LCD_RD_DATA();        //dummy read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到0X00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取93
        lcddev.id<<=8;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取41

                LCD_WR_REG(0xC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C1);
                LCD_WR_DATA(0X30);
                LCD_WR_REG(0xED);
                LCD_WR_DATA(0x64);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12);
                LCD_WR_DATA(0X81);
                LCD_WR_REG(0xE8);
                LCD_WR_DATA(0x85);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7A);
                LCD_WR_REG(0xCB);
                LCD_WR_DATA(0x39);
                LCD_WR_DATA(0x2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4);
                LCD_WR_DATA(0x02);
                LCD_WR_REG(0xF7);
                LCD_WR_DATA(0x20);
                LCD_WR_REG(0xE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C0);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0x1B);   //VRH[5:0]
                LCD_WR_REG(0xC1);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0x01);   //SAP[2:0];BT[3:0]
                LCD_WR_REG(0xC5);    //VCM control
                LCD_WR_DATA(0x30);          //3F
                LCD_WR_DATA(0x30);          //3C
                LCD_WR_REG(0xC7);    //VCM control2
                LCD_WR_DATA(0XB7);
                LCD_WR_REG(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LCD_WR_DATA(0x48);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0x55);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A);
                LCD_WR_REG(0xB6);    //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A2);
                LCD_WR_REG(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LCD_WR_DATA(0x01);
                LCD_WR_REG(0xE0);    //Set Gamma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2A);
                LCD_WR_DATA(0x28);
                LCD_WR_DATA(0x08);
                LCD_WR_DATA(0x0E);
                LCD_WR_DATA(0x08);
                LCD_WR_DATA(0x54);
                LCD_WR_DATA(0XA9);
                LCD_WR_DATA(0x43);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E1);    //Set Gamm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5);
                LCD_WR_DATA(0x17);
                LCD_WR_DATA(0x07);
                LCD_WR_DATA(0x11);
                LCD_WR_DATA(0x06);
                LCD_WR_DATA(0x2B);
                LCD_WR_DATA(0x56);
                LCD_WR_DATA(0x3C);
                LCD_WR_DATA(0x05);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0F);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3f);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ef);
                LCD_WR_REG(0x11); //Exit Sleep
                delay_ms(120);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初始化完成以后,提速

                //重新配置写时序控制寄存器的时序
                FMC_Bank1E->BWTR[0]&=~(0XF<<0);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清零
                FMC_Bank1E->BWTR[0]&=~(0XF<<8);        //数据保存时间清零
                FMC_Bank1E->BWTR[0]|=4<<0;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4个HCLK =21ns
                FMC_Bank1E->BWTR[0]|=4<<8;                 //数据保存时间(DATAST)为5.2ns*4个HCLK=21ns

        LCD_Display_Dir(0);                //默认为竖屏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5,GPIO_PIN_SET);        //PB5点亮背光
        LCD_Clear(WHITE);
}
//清屏函数
//color:要清屏的填充色
void LCD_Clear(u32 color)
{
        u32 index=0;
        u32 totalpoint=lcddev.width;
        totalpoint*=lcddev.height;                         //得到总点数
        LCD_SetCursor(0x00,0x0000);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for(index=0;index<totalpoint;index++)
        {
                LCD->LCD_RAM=color;
        }
}
//在指定区域内填充单个颜色
//(sx,sy),(ex,ey):填充矩形对角坐标,区域大小为:(ex-sx+1)*(ey-sy+1)
//color:要填充的颜色
void LCD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32 color)
{
        u16 i,j;
        u16 xlen=0;
        xlen=ex-sx+1;
        for(i=sy;i<=ey;i++)
        {
                LCD_SetCursor(sx,i);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for(j=0;j<xlen;j++)LCD->LCD_RAM=color;        //显示颜色
        }
}
//在指定区域内填充指定颜色块
//(sx,sy),(ex,ey):填充矩形对角坐标,区域大小为:(ex-sx+1)*(ey-sy+1)
//color:要填充的颜色
void LCD_Color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
        u16 height,width;
        u16 i,j;
        width=ex-sx+1;                         //得到填充的宽度
        height=ey-sy+1;                        //高度
        for(i=0;i<height;i++)
        {
                LCD_SetCursor(sx,sy+i);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for(j=0;j<width;j++)LCD->LCD_RAM=color[i*width+j];//写入数据
        }
}
//画线
//x1,y1:起点坐标
//x2,y2:终点坐标
void LCD_Draw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画线输出
        {
                LCD_DrawPoint(uRow,uCol);//画点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画矩形
//(x1,y1),(x2,y2):矩形的对角坐标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LCD_DrawLine(x1,y1,x2,y1);
        LCD_DrawLine(x1,y1,x1,y2);
        LCD_DrawLine(x1,y2,x2,y2);
        LCD_DrawLine(x2,y1,x2,y2);
}
//在指定位置画一个指定大小的圆
//(x,y):中心点
//r    :半径
void LCD_Draw_Circle(u16 x0,u16 y0,u8 r)
{
        int a,b;
        int di;
        a=0;b=r;
        di=3-(r<<1);             //判断下个点位置的标志
        while(a<=b)
        {
                LCD_DrawPoint(x0+a,y0-b);             //5
                 LCD_DrawPoint(x0+b,y0-a);             //0
                LCD_DrawPoint(x0+b,y0+a);             //4
                LCD_DrawPoint(x0+a,y0+b);             //6
                LCD_DrawPoint(x0-a,y0+b);             //1
                 LCD_DrawPoint(x0-b,y0+a);
                LCD_DrawPoint(x0-a,y0-b);             //2
                  LCD_DrawPoint(x0-b,y0-a);             //7
                a++;
                //使用Bresenham算法画圆
                if(di<0)di +=4*a+6;
                else
                {
                        di+=10+4*(a-b);
                        b--;
                }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x,y:起始坐标
//num:要显示的字符:" "--->"~"
//size:字体大小 12/16/24/32
//mode:叠加方式(1)还是非叠加方式(0)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8 size,u8 mode)
{
    u8 temp,t1,t;
        u16 y0=y;
        u8 csize=(size/8+((size%8)?1:0))*(size/2);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num=num-' ';//得到偏移后的值(ASCII字库是从空格开始取模,所以-' '就是对应字符的字库)
        for(t=0;t<csize;t++)
        {
                if(size==12)temp=asc2_1206[num][t];                  //调用1206字体
                else if(size==16)temp=asc2_1608[num][t];        //调用1608字体
                else if(size==24)temp=asc2_2412[num][t];        //调用2412字体
                else if(size==32)temp=asc2_3216[num][t];        //调用3216字体
                else return;                                                                //没有的字库
                for(t1=0;t1<8;t1++)
                {
                        if(temp&0x80)LCD_Fast_DrawPoint(x,y,POINT_COLOR);
                        else if(mode==0)LCD_Fast_DrawPoint(x,y,BACK_COLOR);
                        temp<<=1;
                        y++;
                        if(y>=lcddev.height)return;                //超区域了
                        if((y-y0)==size)
                        {
                                y=y0;
                                x++;
                                if(x>=lcddev.width)return;        //超区域了
                                break;
                        }
                }
        }
}
//m^n函数
//返回值:m^n次方.
u32 LC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数字,高位为0,则不显示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color:颜色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LCD_Show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LC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LCD_ShowChar(x+(size/2)*t,y,' ',size,0);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0);
        }
}
//显示数字,高位为0,还是显示
//x,y:起点坐标
//num:数值(0~999999999);
//len:长度(即要显示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
//[7]:0,不填充;1,填充0.
//[6:1]:保留
//[0]:0,非叠加显示;1,叠加显示.
void LCD_Showx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u8 mod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LC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if(mode&0X80)LCD_ShowChar(x+(size/2)*t,y,'0',size,mode&0X01);
                                else LCD_ShowChar(x+(size/2)*t,y,' ',size,mode&0X01);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mode&0X01);
        }
}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width,height:区域大小
//size:字体大小
//*p:字符串起始地址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8 size,u8 *p)
{
        u8 x0=x;
        width+=x;
        height+=y;
    while((*p<='~')&&(*p>=' '))//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if(x>=width){x=x0;y+=size;}
        if(y>=height)break;//退出
        LCD_ShowChar(x,y,*p,size,0);
        x+=size/2;
        p++;
    }
}

下面是main.c
#include "sys.h"
#include "led.h"
#include "u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h"
#include "GUI.h"
#include "WM.h"
#include "dso.h"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UART3_Handler;
extern ADC_HandleTypeDef ADC1_Handler ;
extern ADC_HandleTypeDef ADC2_Handler ;
extern ADC_HandleTypeDef ADC3_Handler ;
uint32_t ADC123_Buff[1024];
int main(void)
{

        int x=0;
        u8 lcd_id[12];
        double data;
  int len,i=0;
  MPU_Config();
  //CPU_CACHE_Enable();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delay_init(216);
        Led_Init();
  //uart_init(9600);
        LCD_Init();
        ADC123_Config();
  HAL_ADC_Start(&ADC3_Handler);
        HAL_ADC_Start(&ADC2_Handler);
        HAL_ADCEx_MultiModeStart_DMA(&ADC1_Handler, (uint32_t *)ADC123_Buff, 1024);
  POINT_COLOR=RED;
    while(1)
   {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10,40,240,32,32,"    EEWORLD");
                LCD_ShowString(10,80,240,32,32,"    ihalin");
                LCD_ShowString(10,120,240,32,32,"   STM32F767");
                LCD_ShowString(160                                                                                                    ,300,240,16,16,"2016/8/8");
        }
}

过几天写一下EMWIN的移植

网友A:
触摸不用校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不用校准吗?

没移植触摸屏

网友:
有没有人觉得浪费

网友:
版主威武

网友B:
我的怎么RD LCD ID都不正确,好郁闷,感觉WRITE 了什么就READ 了什么,屏幕就像个ECHO什么都没正确回复。

网友:
有工程文件提供参考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怎么RD LCD ID都不正确,好郁闷,感觉WRITE 了什么就READ 了什么,屏幕就像个ECHO什么都没正确回复。

ID 没读出来看看程序的LCd的读或写寄存器函数加个10Us-2us的延时试试。可能是速度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D 没读出来看看程序的LCd的读或写寄存器函数加个10Us-2us的延时试试。可能是速度太快了

        LCD_WR_REG(0XD3);
        lcddev_id=LCD_RD_DATA();
        lcddev_id=LCD_RD_DATA();
        lcddev_id=LCD_RD_DATA();
        lcddev_id<<=8;
        lcddev_id|=LCD_RD_DATA();
HAL_Delay(50);

每个读写内部还有延迟依然不给。

网友B:
写0xd3返回0xd3d3.写0xd5返回0xd5d5哪怕主频只有10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0xd3返回0xd3d3.写0xd5返回0xd5d5哪怕主频只有10M

肯定的,因为D14不能读,他连接到STLINK的串口了,可以写,那个IO好像被强上拉了。

网友:
本身这种MCU接口屏的速度比F7的RGB接口屏速度是大大的慢了,而又不用CACHE那太浪费F7,MPU设置中试试: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改为MPU_ACCESS_BUFFERABLE,

然后MPU设置函数的最后加上SCB_EnableICache();SCB_EnableDCache();启动缓存。

最后在你的液晶读写命令里,读前加上:SCB_InvalidateDCache();  写前加上: SCB_CleanDCache();

这样就和DMA不冲突了

网友:
考虑到只需保护FMSC屏幕使用地址,可以把最后两个函数改为: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 和SCB_CleanDCache_by_Addr ,具体地址参数按你实际的填写.

网友: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改为MPU_ACCESS_CACHEABLE;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实在搞不懂,你连接的片选信号是NE4,为什么说HADDR[27:26]=00; BASE=0X6000 0000+XXX;NE4不应该是HADDR[27:26]=11; BASE=0XC00 0000+XXX吗属于BANK1-第四区,你干嘛选第一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