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STM8L051这款芯片过程中,两个GPIO口PC0和PC1无法正常输出高电平、其他GPIO...

楼主:
在使用STM8L051这款芯片过程中,两个GPIO口PC0和PC1无法正常输出高电平、其他GPIO都正常输出,推挽输出的高电平在0.5V左右,程序是:  PC_DDR |=  0x01;  PC_CR1 |=  0x01;
  PC_CR2 &= ~0x01;   /* PC0_推挽输出 */

  PC_DDR |=  0x02;
  PC_CR1 |=  0x=2;
  PC_CR2 &= ~0x02;   /* PC1_推挽输出 */

  PC_ODR |= 0x01;     /*PC0*/

  PC_ODR |= 0x02;     /*PC1*/

直接用的MCU没有接任何外设,搞不懂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不知道有哪位小伙伴遇到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使用STM8L051这款芯片过程中,两个GPIO口PC0和PC1无法正常输出高电平、其他GPIO都正常输出,推挽输出的 ...

看看没有别的程序复用?或者是烧了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没有别的程序复用?或者是烧了0.0

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后来就GPIO口单独跑也是一样,怀疑是烧了,但换了MCU还是这样,这程序就这样呀,真心搞不懂

网友:
这两个IO口没有推挽输出,只有OC输出,你仔细看手册。然后你拉个电阻试试看有没有输出,答案肯定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