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跟仿真结果不一样

楼主:
@maychang 仿真的和实际测得不一样,实际出来330欧输出的电压只有100mV左右。

网友:
上面那幅图就是个莫名其妙的电路。几乎可以肯定该图中有错误。
既然是错误的电路,当然仿真也错误,实际电路也错误。

网友:
呼脸,仿真的时候运放电源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