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性检查有问题,求大神们解决

楼主:
连接性检查有问题,求大神们解决

网友A:
敷铜时GND没铺上吧。。

网友B:
快捷键L,将那两项勾掉,看看是否有预拉线留出。此法是检查是否有线未连接。
说实话,我没看懂你现在出的是什么问题,可以的话你将整个图截下来传上来看看。

网友:
1.楼主用的什么软件?
2.楼主报错报的什么错误?
3.楼主的图这么小根本看不出来怎么回事。and楼主你自己试图解决过了吗?没解决?是不是应该说说具体情况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快捷键L,将那两项勾掉,看看是否有预拉线留出。此法是检查是否有线未连接。
说实话,我没看懂你现在出的 ...

是这样的,我用的PADS,其实我也不是很懂,刚刚在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楼主用的什么软件?
2.楼主报错报的什么错误?
3.楼主的图这么小根本看不出来怎么回事。and楼主你自己 ...

我用的是PADS,他这个就是连接性报错,说我GND网络没有连接上,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刚刚开始学,第一次画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敷铜时GND没铺上吧。。

那是该怎么解决啊,新手这是我第一次画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我用的PADS,其实我也不是很懂,刚刚在学

PADS工具选项卡里不是有个覆铜管理器吗?你试试用这个,是不是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多用AD。

网友D:
既然这么说那你确认好你的铜都有连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这么说那你确认好你的铜都有连接了吗?

谢谢了,我懂了,学习了还没有灌铜。。。。谢谢,你这样一说我就懂了,还是要继续学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ADS工具选项卡里不是有个覆铜管理器吗?你试试用这个,是不是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多用AD。

可以了,谢谢,还没有灌铜。谢谢,感谢大神们,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了,谢谢,还没有灌铜。谢谢,感谢大神们,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过程

不客气,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