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理图导到PCB板的问题

楼主:
上图这个是我从原理图导到PCB后的情况;左下方那些线我都不知道连到哪里去的,为什么会这样;请指教。

网友A:
左下方一定有元件,而且这个元件很有可能是你自制封装了,不过你可以在设计下选,那个显示整个画面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也可能是你原件封装时圆点的选取有问题,可以找到那个原件看下封装的圆点

网友:
在布局前可以全选所以器件 然后执行工具菜单 器件布局 在矩形区域排列      在PCB拖一个矩形区域 所有器件都会在你的矩形区域集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下方一定有元件,而且这个元件很有可能是你自制封装了,不过你可以在设计下选,那个显示整个画面就可以看 ...

设计哪里怎么选全屏

网友:
在设计下的fit board好像,具体你看下,我这里的电脑没装PCB软件

网友:
你看看你画这幅图的PCB库文件,其中肯定有偏离中心老远画的封装,看情况应该是画在了第三象限,你找一下,挪一下位置,保存,更新一下工程,重新导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情况记忆之中好像fitboard不行吧,元件都在板子外边了,楼主实践过可否告知结果?

网友:
你用的是PADS吗?你导入网表后选中所有元件按分散,在按一下HOME键就可以看到所有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