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这个是什么传感器,有没有用过的?

楼主:
想请教下这个是什么传感器,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A:
猜测应该是磁电式速度传感器 仅是猜测

网友B:
看着有点像震动检测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有点像震动检测传感器。。

这个是老师给的,说是以前他搞石油勘探的时候用的。不知道型号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测应该是磁电式速度传感器 仅是猜测

这个是老师给的,说是以前他搞石油勘探的时候用的。不知道型号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老师给的,说是以前他搞石油勘探的时候用的。不知道型号什么的

型号的话就不知道了,既然是勘探的时候用的,那我就越发觉得就是振动传感器了,勘探最怕的就是坍塌什么的了,用这个怎么着都能给人点提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型号的话就不知道了,既然是勘探的时候用的,那我就越发觉得就是振动传感器了,勘探最怕的就是坍塌什么的 ...

验证是不是振动传感器,你给电源先接上,回头用示波器夹住信号线,晃动传感器,看看是不是有波形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验证是不是振动传感器,你给电源先接上,回头用示波器夹住信号线,晃动传感器,看看是不是有波形变化。

好的,谢谢,我先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验证是不是振动传感器,你给电源先接上,回头用示波器夹住信号线,晃动传感器,看看是不是有波形变化。

哈哈 是地震检波传感器。加了一级放大晃动可以检测到波形。谢谢了!

网友D:
因该是振动监测传感器,第一张图的中间是陶瓷应变片,很贵的,进口的上千,一位朋友说的对,你可以接示波器看波形,然后手巧中间,看波形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是地震检波传感器。加了一级放大晃动可以检测到波形。谢谢了!

小事,能帮到你就好,至少没有因为我的话让你走弯路就好。共勉。。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该是振动监测传感器,第一张图的中间是陶瓷应变片,很贵的,进口的上千,一位朋友说的对,你可以接示波器 ...

嗯嗯   测出来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