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 无法导入Auto CAD文件怎么破

楼主:
导入Auto CAD文件时出现下面图片所示的文件后缀,且只有这一种,求解,怎么设置才可以导入Auto CAD文件,谢谢!

网友:
电脑有装CAD吗

网友:
肯定装了的啊

网友:
怎么可能导入不了,导入的时候就已经让你选择格式了啊,导入dxf或者dwg格式啊

网友:
只有这一个格式,没有别的格式可以选

网友A:
版本15以后的绿色版的不能导入CAD文档,要安装版的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本15以后的绿色版的不能导入CAD文档,要安装版的才可以。

经过我多天的摸索,已经搞定了,因为我没安装插件,安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A:
绿色版的也能安装插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色版的也能安装插件吗?

装AD10吧,个人觉得比较好用,就是安装过程比较·麻烦·

网友B:
新建一个PCB文件,然后在“文件”那里点击导入,即可看到可导入CAD的后缀。如图

网友:
我用的是AD6.9  这个版本没关系。把CAD文件版本降到最低版本最好,导入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建一个PCB文件,然后在“文件”那里点击导入,即可看到可导入CAD的后缀。如图

我装的只有一个*.rte后缀的,其余的没有,插件里面也装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