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安装esptool.py

楼主:
在使用ESP8266模块时,通常会用到一些刷机软件。官方提供了nodemcu_flasher、ESPFlashDownloadTool、ESP8266Flasher等下载工具,但是缺少更底层的工具,不能进行读取、擦写、校验等功能。

ESPtool.py是一个python开发的针对ESP8266的小工具,可以实现底层的操作,弥补ESP8266官方工具的不足。flash的小工具,可以弥补ESP8266官方工具的不足。它也是一个开源项目,项目在github上进行托管:

https://github.com/themadinventor/esptool

虽然可以直接从github上下载使用,但是更好的方法是通过网络的方式进行安装,这样不会缺少依赖模块,减少运行中的故障。下面就介绍它的安装方法。

  • 因为esptool.py需要使用python2,所以我们先需要安装python2,并将python加入系统路径(path)。
  • 安装python的包管理器pip,通常是使用get-pip.py进行安装。在 https://pip.pypa.io/en/latest/installing/ 可以找到安装的说明和需要下载的文件,按照说明可以很容易安装pip。(如果同时安装了python2和python3,pip可能默认是pip3,需要用pip2来代替下面的pip,在Linux上需要用sudo权限安装)。
  • 用pip安装esptool
      pip install esptool
  • 因为esptool需要使用串口,所以还需要安装pyserial。
      pip install pyserial

安装后,在Linux下,通常就可以直接运行esptool.py,在Windwos下,esptool一般安装在python2\Scripts\目录下,需要输入完整目录才能运行,如:

        c:\Python27\Scripts\esptool.py

如果不清楚esptool.py的用法,可以输入-h查看帮助,如

  esptool.py -h

甚至可以查看某个用法的帮助:

  esptool.py read_flash -h

网友A:
pip install esptool 无法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p install esptool 无法安装

有什么提示?

网友A:
Command "python setup.py egg_info" failed with error code 1 in c:\users\admini~1
\appdata\local\temp\pip-build-_wy_iu\esptool\

网友:
github上的都是英文,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mmand "python setup.py egg_info" failed with error code 1 in c:%users\admini~1
\appdata\local\t ...

把完整的安装过程贴出来,不要用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完整的安装过程贴出来,不要用图片

就是用pip install  esptool   然后就是这样报错呀,用了2电脑
        self.fetch_build_eggs(attrs['setup_requires'])
      File "c:\python27\lib\site-packages\setuptools\dist.py", line 372, in fetc
h_build_eggs
        replace_conflicting=True,
      File "c:\python27\lib\site-packages\pkg_resources\__init__.py", line 846,
in resolve
        dist = best[req.key] = env.best_match(req, ws, installer)
      File "c:\python27\lib\site-packages\pkg_resources\__init__.py", line 1111,
in best_match
        dist = working_set.find(req)
      File "c:\python27\lib\site-packages\pkg_resources\__init__.py", line 715,
in find
        raise VersionConflict(dist, req)
    pkg_resources.VersionConflict: (pyflakes 1.3.0 (c:\python27\lib\site-package
s), Requirement.parse('pyflakes!=1.2.0,!=1.2.1,!=1.2.2,<1.3,>=0.8.1'))

    ----------------------------------------
Command "python setup.py egg_info" failed with error code 1 in c:\users\admini~1
\appdata\local\temp\pip-build-utenb7\esptool\

网友A:
C:\Python27\Scripts>pip install esptool
Collecting esptool
  Downloading esptool-1.3.tar.gz
Requirement already satisfied: pyserial>=2.5 in c:\python27\lib\site-packages (f
rom esptool)
Building wheels for collected packages: esptool
  Running setup.py bdist_wheel for esptool ... done
  Stored in directory: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pip\Cache\wheels\36\
10\52\d64ec3a050fdfb8561af3c52958fe514937bfaa6e1e676f084
Successfully built esptool
Installing collected packages: esptool
Successfully installed esptool-1.3

C:\Python27\Scripts>

昨天一直不行今天尽然可以用了,难道周末下载资源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ython27\Scripts>pip install esptool
Collecting esptool
  Downloading esptool-1.3.tar.gz
Requi ...

这段时间网络可能有些问题,有些依赖文件下载不成功,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段时间网络可能有些问题,有些依赖文件下载不成功,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用国内的douban源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国内的douban源不行吗?

没有试过。github上的程序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
这个是问什么啊

网友B:
pyserial安装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pyserial安装了没有?

安装了的

网友B:
感觉像是有什么不兼容的地方,可以试试先卸载了再创新安装esptool.py。

你是用什么方法安装的?是用pip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有什么不兼容的地方,可以试试先卸载了再创新安装esptool.py。

你是用什么方法安装的?是用pi ...

是用的 PIP 安装的

网友B:
先试试pip uninstall esptool卸载,然后重新安装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试试pip uninstall esptool卸载,然后重新安装一次。

卸载重装 还是一样的 我郁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试试pip uninstall esptool卸载,然后重新安装一次。

卸载 重装了 还是一样的   郁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卸载 重装了 还是一样的   郁闷啊

你这个现象我没有遇到,可以试试下面方法:

升级python2到最新版本
升级pip到pip9
用管理员权限运行
查看一下杀毒软件,是否对某个相关软件进行了限制

实在不行就在虚拟机运行吧,VB或者VM都可以,我用的是VB。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卸载 重装了 还是一样的   郁闷啊

还有看看python2是否加入到了系统路径中?
是否安装了多个版本的python2,互相有影响?

你使用的哪个版本的操作系统?看截图有点象XP。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看看python2是否加入到了系统路径中?
是否安装了多个版本的python2,互相有影响?

你使用的哪个 ...

系统是 xp     python 2.7.13(只有一个)    pip  9.0.1    esptool 1.3   pyserial 3.2.1   非常感谢您的 耐心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系统是 xp     python 2.7.13(只有一个)    pip  9.0.1    esptool 1.3   pyserial 3.2.1   非常感谢您 ...

xp很久没有用了,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可以试试虚拟机,或者用U盘/移动硬盘安装一个ubuntu。我用了一个60G的1.8寸移动硬盘,专门做做micropython,价格不贵,很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xp很久没有用了,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可以试试虚拟机,或者用U盘/移动硬盘安装一个ubuntu。我用了一个60 ...

谢谢你 啊   就是 系统问题    换了台电脑  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 啊   就是 系统问题    换了台电脑  搞定了

可以一起来交流了。

网友E:
执行esptool.py --port COM4 erase_flash时,直接打开了esptool.py,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执行esptool.py --port COM4 erase_flash时,直接打开了esptool.py,怎么解决?

你是不是设置了其他软件关联py文件?重新安装python2试试,或者在最前面加上python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设置了其他软件关联py文件?重新安装python2试试,或者在最前面加上python试试

默认关联打开设置成python.exe后,ok。谢谢

网友:
我觉得直接使用IDE开发环境就挺好,不用这么麻烦的去配置
主营 Esp8266初级教程、源码等,适用于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现象我没有遇到,可以试试下面方法:

升级python2到最新版本
升级pip到pip9
用管理员权限运行 ...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是安装路径跑到了“Python27\Lib\site-pack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