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MicroPython入门教程(3)

楼主:
使用终端连接开发板

为了使用MicroPython,我们需要运行一个终端软件,下面以putty为例,其他软件用法也类似。

先要设置串口,选择CH340的串口(Windows上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串口,Linux下在/dev/中查看),并设置波特率为115200。有些软件还要设置更多参数,一般设置8位数据,无校验,1位停止位,无流量控制等。

然后在串口设置中将Flow Control改为None。

然后按下open,就可以进入终端界面了。这是界面上可能什么也没有,因为MicroPython已经运行,正在等待输入命令。我们可以按下开发板的复位键,就可以看到屏幕上的提示信息。最开始有一段乱码,这是ESP8266模块开机时内部的调试信息,波特率和我们的不相同,所以是乱码,后面就正常了。等出现三个尖括号的提示符,就可以输入命令了。

开机时会有一小段延时,屏幕显示Hello,同时LED在闪。这是在运行我们的一个Morse例程,向大家发送Hello。大家可以打印main.py,就知道运行的程序了。

网友A:
哪里可以买到板子哇。。。求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里可以买到板子哇。。。求一个

关注一下MicroPython中文社区,下周可能还有活动的。

http://bbs.micro-python.com/forum.php

网友:
KITTY搞定。
问题来了:怎么打印main.py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KITTY搞定。
问题来了:怎么打印main.py呢?

如果不将文件复制出来,可以通过读取文件的方式查看:

f=open('main.py','r')
f.readall()

后面将介绍使用其他软件传输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将文件复制出来,可以通过读取文件的方式查看:

f=open('main.py','r')
f.readall()

后面将 ...

结果出来了:
>>> f=open('main.py','r')
>>> f.readall()
"print('Welcome to using LongRiver MicroPython ver 1.02!')\r\nprint('http://www.micro-python.com')\r\n\r\nimport morse\r\nmorse.send('Hello', 2, 0)"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结果出来了:
>>> f=open('main.py','r')
>>> f.readall()
"print('Welcome to using LongRiver Micro ...

可以用下面命令查看文件列表:

import os
os.listdir()

网友:
>>> import os
>>> os.listdir()
['boot.py', 'main.py', 'demos', 'drive']
>>>

很好,再看资料就容易多了。
谢D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 import os
>>> os.listdir()
['boot.py', 'main.py', 'demos', 'drive']
>>>

很好,再看资料就容 ...

demos和drive是两个文件夹,里面还有文件,可以先参考一下,main.py中的莫尔斯码例程也在其中。

os.listdir()函数是可以带参数的,如:

os.listdir('demos')

网友:
>>> os.listdir('demos')
['led_test.py', 'morse.py', 'pwm_test.py', 'timer_test.py']

看到了例程。

>>> open('\demos\led_test.py','r').readall()
'"""\r\n    \x0c\x10\u28faMicropython (ESP8266) LED\x00s\x0c\r\n    \x17\x07\x15          \U0001f8fashaoziyang\r\n    \uac7c\u48fa2016.7\r\n"""\r\n\r\nimport machine, tim          e\r\nfrom machine import Pin\r\n\r\n# \x12\x05LED\r\nled = Pin(2, Pin.OUT)\r\n\r          \n# LED\x02\n\x14\r\ndef led_test():\r\n    for i in range(10):\r\n        led(0          )\r\n        time.sleep_ms(100)\r\n        led(1)\r\n        time.sleep_ms(100)\          r\n\r\n\r\n'
>>>

网友:
可以正常交互,谢谢D大,继续学习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注一下MicroPython中文社区,下周可能还有活动的。

http://bbs.micro-python.com/forum.php

楼主,这个网站跟么没办法注册,注册时输入的邮箱,根本就不会发送邮件,我换了好几个邮箱,试了很多次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网站跟么没办法注册,注册时输入的邮箱,根本就不会发送邮件,我换了好几个邮箱,试了很多次都 ...

旧的网站已经停止更新了,现在换到新的网站:

http://www.micropython.org.cn
如果注册有问题请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