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M射频放大

楼主:
各位大神,我想需要做一个200M的射频功率放大,输出功率大概1-4W,输出的电压大概十几V,请问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放大芯片或者模块?感激不尽啊!!!

网友A:
去飞思卡尔找,很多管子都可以工作在这个频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飞思卡尔找,很多管子都可以工作在这个频段

我找了一下,MOS管我知道有,需要自己进行阻抗匹配设计,我希望找的是放大模块或者不需要进行阻抗匹配的芯片,直接拿来就用的那种,找了很多大型公司都没找到所以才来问的,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找了一下,MOS管我知道有,需要自己进行阻抗匹配设计,我希望找的是放大模块或者不需要进行阻抗匹配的 ...

找模块那就用三菱公司的,也很多,但是那种模块效率比较低,最好还是用管子自己设计,做出来的效率比较高。线性度也比较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模块那就用三菱公司的,也很多,但是那种模块效率比较低,最好还是用管子自己设计,做出来的效率比较高 ...

三菱也看了,模块在这个频段的没多少,大部分是大功率的,看来还是要用管子做了,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