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入AD时出现问题

楼主:
   我在用PADS导出一个低版本的ASC格式以便放在AD上运行,但是在导入AD时,我发现OPEN选项里没有PAD(.asc)这个选项,这应该是软件本身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破呢?  各位大神支支招吧!

网友A:
不用啊。直接pads的格式导入AD应该就可以导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啊。直接pads的格式导入AD应该就可以导入了。

怎么导入,我直接打开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导入,我直接打开行不行

不行。我现在手头上没有软件,大概给你说说,具体位置可能有偏差,你找一下。
好像是在edit还是file菜单选项里面的import wizard,然后进入选择你对应的文件类型就可以了。选择pads的就行。直接一路默认下去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我现在手头上没有软件,大概给你说说,具体位置可能有偏差,你找一下。
好像是在edit还是file菜单 ...

嗯嗯,找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找到了,谢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