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想利用stc15f2k60s2单片机将一数组发送到stc-isp的串口助手中显示出来。

楼主:
如题,求大神帮忙解答,最好帮小弟举个例子。

网友A:
下个官方例程,设置好串口模式,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ISP接收端同样设置好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B:
ISP软件中就有相关的程序,可以直接下载到板子上面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官方例程,设置好串口模式,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ISP接收端同样设置好就行了,很简单的

谢谢,感觉弄会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ISP软件中就有相关的程序,可以直接下载到板子上面测试。。。

恩恩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