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三网合一ODF机柜-介绍
a992779986
a992779986

网友A(2016-08-12):
三网合一ODF机柜-介绍
ODF光纤配线架(Optical Distributionframe)ODF光纤配线架|ODF光纤配线柜(ODF配线柜容量:288芯、576芯、648芯、720芯、864芯、1152芯、1440、1728芯、2016芯)中华人民共和国通信行业标准光纤配线架YD/T 778-2006《光纤配线架》Q/CT 2354-2011《中国电信光总配线架技术要求》
采购热线:13566547939-15258345611
|FTTH接入层光纤分配架(Fiber Optic Distributionframe),又称光纤配线柜,是用于光纤通信网络中对光缆、光纤进行终接、保护、连接及管理的配线设备。在本设备上可以实现对光缆的固定、开剥、接地保护,以及各种光纤的熔接、跳转、冗纤盘绕、合理布放、配线调度等功能,是传输媒体与传输设备之间的配套设备。
【宁波共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共为连接世界!信息沟通心灵!
GPX09R型光纤熔纤架(熔配分离式)
3.1.1 特点及优点(品牌:共为通信)
◆ 采用中国电信标准设计,通用性强;
◆ 符合标准:YD/T 778-2006
◆ 适用通信机房独立光纤熔接场,配线采用交叉连接方式,可以方便地实现光纤线路的熔接、分配和调度;
◆ 全封闭柜式结构,防尘性能好;
◆ 设有高性能接地装置,保护设备安全。
3.1.2 主要技术性能
◆ 工作环境温度:-5℃~+40℃
◆ 环境湿度:≤85%(+40℃)
◆ 箱门开启角度:≥110°
◆ 箱门开启次数:≥2000次
◆ 接地排耐电压水平:≥3000V(DC)/10mA/1min
◆ 绝缘电阻:≥1×103MΩ/500V
◆ 箱体安装型式:落地式
型号
机架尺寸(mm)
单元
容量(芯)
最大
单元数
最大
容量(芯)
高×宽×深
3W CT GPX09R-45
2000×900×450
2200×900×450
2600×900×450
3W CT GPX09R-30
2000×840×300
2200×840×300
2600×840×300
GPX09P型光纤配线架(熔配分离式)
3.2.1 特点及优点(品牌:三网通信)
◆ 采用中国电信标准设计,通用性强;
◆ 符合标准:YD/T 778-2006
◆ 适用通信机房独立光纤跳接场,配线采用交叉连接方式,可以方便地实现光纤线路的连接、分配和调度;
◆ 全封闭柜式结构,防尘性能好;
◆ 设有高性能接地装置,保护设备安全。
3.2.2 主要技术性能
◆ 工作环境温度:-25℃~+55℃
◆ 环境湿度:≤93%(+40℃)
◆ 箱门开启角度:≥110°
◆ 箱门开启次数:≥2000次
◆ 接地排耐电压水平:≥3000V(DC)/10mA/1min
◆ 绝缘电阻:≥1×103MΩ/500V
◆ 箱体安装型式:落地式
型 号
机架尺寸
(mm)
单元容量(芯)
最大单元数
最大容量(芯)
备注
高×宽×深
3W CT GPX09P-45
2000×900×450
建议采用SC适配器
2200×900×450
2600×900×450
3W CT GPX09P-30
2000×840×300
2200×840×300
2600×840×300
GPX09T型封闭式光纤配线架(熔配一体化)
3.3.1 特点及优点(品牌:共为通信)
◆ 采用中国电信标准设计,通用性强;
◆ 符合标准:YD/T 778-2006
◆ 适用通信机房独立光纤跳接场,配线采用交叉连接方式,可以方便地实现光纤线路的连接、分配和调度;
◆ 全封闭柜式结构,防尘性能好;
◆ 设有高性能接地装置,保护设备安全。
3.3.2 主要技术性能
◆ 工作环境温度:-25℃~+55℃
◆ 环境湿度:≤93%(+40℃)
◆ 箱门开启角度:≥110°
◆ 箱门开启次数:≥2000次
◆ 接地排耐电压水平:≥3000V(DC)/10mA/1min
◆ 绝缘电阻:≥1×103MΩ/500V
◆ 箱体安装型式:落地式
表一:光纤配线架配置表(采用单层/双层分路器托盘):
产品型号
机架尺寸(mm)
高×宽×深
12芯一体化托盘数量
满配容量(无分路器托盘)
备 注
3W CT GPX09T
2000×840×300
分路器托盘按用户需求配置,1/2×16分路器终端托盘占用1个一体化托盘空间,1/2×32分路器终端托盘占用2个一体化托盘空间。
2200×840×300
2600×840×300
表二:小容量ODF配置表
产品型号
机架尺寸(mm)
高×宽×深
12芯一体化托盘数量
满配容量
(无分路器托盘)
存储单元
(数量)
备 注
3W CT GPX09T
720×520×250
144(壁挂)
分路器托盘按用户需求配置,1/2×16分路器终端托盘占用1个一体化托盘空间,1/2×32分路器终端托盘占用2个一体化托盘空间。
2000×600×300
2000×600×300
2200×600×300
2600×600×300
ODF(Optical Distributionframe)光纤配线架是专为光纤通信机房设计的光纤配线设备,具有光缆固定和保护功能光缆终接功能、调线功能、 光缆纤芯和尾纤保护功能。既可单独装配成光纤配线架,也可与数字配线单元、音频配线单元同装在一个机柜/架内。构成综合配线架。该设备配置灵活、安装使用简单、容易维护、便于管理、是光纤通信光缆网络终端,或中继点实现排纤、跳纤光缆熔接及接入必不可少的设备。
它是光传输系统中一个重要的配套设备,主要用于光缆终端的光纤熔接、光连接器安装、光路的调接、多余尾纤的存储及光缆的保护等,它对于光纤通信网络安全运行和灵活使用有着重要的作用。过去,光通信建设中使用的光缆通常为几芯至几十芯,光纤配线架的容量一般都在100芯以下,这些光纤配线架越来越表现出尾纤存储容量较小、调配连接操作不便、功能较少、结构简单等缺点。现在光通信已经在长途干线和本地网中继传输中得到广泛应用,光纤化也已成为接入网的发展方向。各地在新的光纤网建设中,都尽量选用大芯数光缆,这样就对光纤配线架的容量、功能和结构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ODF光纤配线架特点:
1.配线箱内采用抽屉式结构,操作时可抽出,完毕后放回。
2.采用镀锌处理冷轧钢板和表面喷涂的工艺,光纤分配盘采用掺杂阻烯材料的喷缩材质,轻便灵活,又结实耐用,具有光缆引入,固定和保护功能,光缆终端与尾纤熔接功能,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选配单元数量或法兰盘数量
3.模块化设计:19英寸标准,单元体及每个模块均可单独取出,方便灵活配置与扩容。
4.易升级:可用作传统的ODF,也可平滑地增加智能化光纤管理功能,且不影响正常的业务通信。
5.易操作和维护:独立、清晰的功能分区方便操作和维护;通过跳纤实现交叉连接,走纤路由清晰,运维管理方便;全正面操作,支持前后及左右并柜安装或靠墙安装,易于安装与维护。
ODF光纤配线架在综合布线系统中的应用:
综合布线系统中,配线架适用于设备间的水平布线或设备端接,以及集中点的互配端接。 坚固及易于安装的设计,减少安装与操作费用,较大的正面标识空间方便端口识别,便于管理,符合19 机架安装标准。目前,该产品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规模商用,为运营商带来多项价值:
1.大容量,高密度,减少机柜布放数量,节约机房空间,增加机房的利用率;
2.实时监控端口,可提高故障定位效率,减少人力成本;
3.智能施工确保路由信息准确,减少沉没端口,节约运维成本;
电子标识减少纸质标签带来的信息泄露隐患;
5.智能中间配线柜配合智能光纤配线架,可实现机房智能化和电子化,易于部署和维护
中国电信
通信行业
光纤通信
有限公司
传输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