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兩IO能相接嗎

楼主:
1個LED燈,P1.0接陽極 ,P1.1接陰極
如果要控制燈亮,則兩個P1DIR都設輸出,P1OUT一個高一個低,這樣就亮了
如果要燈滅,則一樣,兩個P1OUT都設高電位
請問這樣做是不是錯的呢?
正確的做法是?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一个IO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两个?

网友:
直接连?最好加一个电阻吧中间

网友:
是用io口控制led的状态吧。不要把led串联在两个io中间,单片机io拉电流有限,应该用一个io接在负极。正极串电阻接到电源。这才是常规做法。

网友:
感謝大家回覆。
這其實是用來控制  4合1共陽極7段顯示器
正常來說是要串一個220歐姆的電阻沒錯
但因為掃描太快,燈會不夠亮,所以拆掉了。拆掉後還是覺得燈不夠亮....
但如果慢點,又會覺得燈在閃爍.....

會有疑問是,最近讀書時看到說,MSP430都是"圖騰柱輸出"
上面舉例的錯誤接法"強1接強0",好像就是我現在的使用方式....
還搞不太清楚這些電路的意義,所以有這疑問

那再請教一下,電阻串在燈前或燈後有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