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模式下,电路板静置,锂电跑电

楼主:
旧电路板,单片机工作电压3v~3.6v左右。因为失误,电路板做成直接是锂电供电的。锂电池充满4.1几,最近老是发现掉电模式下,两三天就掉到3.3~3.7左右。
然后用万用表测试,掉电模式电流是20uA左右,不过手册上写的是小于1uA,我想大概是电压超标的原因。
我觉得就算是20uA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用的是两节250mah并联的聚合物电池--250*2=500mah,难道真的是这个电流太大了,才导致跑电的吗?有点着急

网友A:
你要给出你的电路图大家才好帮你分析。我猜你的电池跑电是因为你的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B:
两个电池并联使用姚考虑到两个不同的内阻吧?

网友C:
两个电池互相放电。。。用二极管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池互相放电。。。用二极管隔离

各串一个二极管?我先试下这样会不会继续掉电。那还怎么充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池并联使用姚考虑到两个不同的内阻吧?

如果电压相同 内阻不一样会怎样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要给出你的电路图大家才好帮你分析。我猜你的电池跑电是因为你的充电电路的问题。

原理图没有的,你怎么会觉得充电电路有问题呢

网友E:
掉电模式电流是20uA左右,,?
指的什么芯片
单片机工作电压3v~3.6v,电池充电到4.2V,,么有其他降压电路?

网友A:
"然后用万用表测试,掉电模式电流是20uA左右"?你在什么位置测得?电池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没有的,你怎么会觉得充电电路有问题呢

原理图没有的?你如果电池两端直接挂个电阻,漏电比这还大。你不说,大家看不到,怎么分析?我觉得充电电路有问题,是我猜你电路上有充电电路,这个就相当于前面说的电阻,只是漏电电流要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电模式电流是20uA左右,,?
指的什么芯片
单片机工作电压3v~3.6v,电池充电到4.2V,,么有其他降压电 ...

是啊,我也觉得奇葩,我现在是想知道到底是哪里跑电了,因为我觉得即使是20uA也没什么大不了,怀疑是不是并联的电池之间消耗掉了,现在试试一个电池,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用万用表测试,掉电模式电流是20uA左右"?你在什么位置测得?电池端吗?

电池输出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没有的?你如果电池两端直接挂个电阻,漏电比这还大。你不说,大家看不到,怎么分析?我觉得充电电 ...

没有啊,烂公司,我刚到这来给别人擦屁股的,也没人带我

网友:
不是并联的问题,刚用一个电池,1个小时左右。4.10掉到4.08,也算是好消息,排除了电池并联的可能性了。
会不会是其实电流更大,我串了万用表之后实际测到的电流比较小呢

网友:
没有原理图,你手画一个简图也行啊,这,要我全凭想象力解决问题的节奏啊

网友:
2个需要并联的电池分别用二极管串联后并联,如何想在上电后通过电源充电,那么只需要分别在隔离二极管上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就可以实现隔离和分别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