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GPIOA&B寄存器初值问题

楼主:
刚才可能没说清楚,小弟用硬件调试,只接了最小系统板,无外设,寄存器初值有问题,多次尝试仍然同样结果,换板子还是一样,网上仿佛并没有人有这个问题?问题初值如下,求原因
GPIOA->CRH为0x88844444
GPIOA->ODR为0x0000A000
GPIOB->CRL为0x44484444
GPIOA->ODR为0x00000010

网友:
源程序:
#include
int main(void)
{
        RCC->APB2ENR|=1<<2;
        GPIOA->CRH&=0x00;
        RCC->APB2ENR|=1<<3;
        GPIOB->CRL&=0x00;
        GPIOA->ODR|=0xFF;
        GPIOB->ODR|=0xFF;
        while(1);
}

网友A:
和手册描述不一致,还是?能不能正常配置。能配置,功能正常,就不用管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手册描述不一致,还是?能不能正常配置。能配置,功能正常,就不用管那么多。

不一致啊,正确的应该是
GPIOA->CRH为0x44444444
GPIOA->ODR为0x00000000
GPIOB->CRL为0x44444444
GPIOA->ODR为0x000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手册描述不一致,还是?能不能正常配置。能配置,功能正常,就不用管那么多。

而且除了GPIOA、B其他的都正常

网友:
你只要知道io口默认是弱上拉的高电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