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2单片机与串口屏通讯的代码问题

楼主:
。。。。。
char Display_0[]={0xEE,0xB1,0x00,0x00,0x00,0xFF,0xFC,0xFF,0xFF};
void init()
{
    SCON=0x51;               //串口模式1,8bit数据
    TMOD=0x21;                 //定时器0,1,工作方式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定时器赋值
    TH1=0xFD;
    TL1=0xFD;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1中断
    ES=1;                     //开串口中断
    PS=1;
    flag=0;
    num=0;
    TR0=1;                     //开定时器1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ms)                 //延时,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uart_send(char *p, int length)     //发送指令
{
  int i;
  for(i=0;i   {
    SBUF=*p;    //发送字符
    while(!TI);    //等待发送结束
    TI=0;        //软件清零
  }
}

void main()
{
    init();
    delay_ms(2000);
    while(1)
    {
           if(flag==1)
        {
            flag=0;
            if(P0^2==0)
           {
            uart_send(Display_0,9);
            delay_ms(100);
            }
           if(P0^3==0)
           {
              P1=0xFE;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中断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if(num==2)                            //100ms
    {
        num=0;
        flag=1;
    }
}

void serial (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检测中断标志
    {
           RI = 0;                //清除中断标志
        tmd =SBUF;
    }
}

不知道为什么,执行uart_send(Display_0,9);后,就什么功能都没有了,如果把这句删除,就一切正常,恳请大家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找到了,傻逼了,忘记加TR1=1;。。。

网友:
哦,呵呵,关键的语句没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