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回答

楼主:
由于电池供电满电的时候是24V.随着使用电池电压会降低,但是要求输出一直是5V,并且要求输出的功率要比较大,电路怎么搭建啊?求大神回答

网友:
输入24V直流且变化范围较大,输入要求是5V直流。这种情况适用开关稳压电源。
至于“电路怎么搭建”,那要根据你需要的电流大小,等选定电路拓扑之后再说。

网友:
24转5v感觉跨的有点大。楼上说的是一种不错的方法。

网友:
电流不到可以考虑LM2596系列开关芯片进行实验
可以用TI 官网在线设计工具webench在线选控制芯片
美信官网也有这样的选型工具
Intersil的iSIM 设计工具

网友:
肯定选DCDC了,不过楼主说的输入24V且变化比较大,这个范围最好自己实测一下,看看范围到底是多少,这样选择DCDC的时候可以做参考;
输出5V这里,输出多大电流,比较大是多大?这个也要搞清楚,要不电路做出来很有可能需要再次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