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MicroPython入门教程(4)

楼主:
在终端中输入程序

为什么要使用终端软件,而不是串口调试软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终端里可以灵活的输入程序,运行程序。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在repl交互模式下输入代码,在python的命令提示符(>>>)后就可以输入代码,可以用左右方向键改变字符位置,插入新的字母。也可以用Del或者BS键删除字母。输入时,可以灵活使用TAB键进行代码补全。完成一行后用回车键换行。这些和标准的python环境一样。

在终端下,灵活使用快捷键可以帮助我们。常用的快捷键有:

  CTRL-A        -- on a blank line, enter raw REPL mode(这个快捷键不是为了输入程序,一般不要使用)
  CTRL-B        -- 在空命令行下,回到正常 REPL 交互模式
  CTRL-C        -- 中断正在运行的程序
  CTRL-D        -- 软复位
  CTRL-E        -- 粘贴模式

  上下方向键    -- 调出以前输入命令

运行程序时,如果出现问题可以随时用Ctrl-C中止运行,或者在空命令行下用Ctrl-D软复位。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就直接按复位键进行硬复位。

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可以输入help()查看帮助,甚至可以查看一个函数或者库的帮助,如help(machine)。

还可以用dir()查看已经载入的模块、函数、变量,也可以用dir查看一个库里面包含的内容,如dir(machine)。

粘贴代码

对于较长的程序,用键盘输入不但麻烦,效率低,也容易输入错误。一种方法是先将程序复制到剪贴板,然后粘贴进去。在空命令行下按下快捷键Ctrl-E就会进入粘贴模式:

在putty下,鼠标右键就可以将剪贴板内容复制到repl中。在其他软件中,可能稍有区别。粘贴后,用Ctrl-D完成粘贴,或者用Ctrl-C取消粘贴。

网友A:
习惯了复制,昨用了 CTRL-C ,结果关闭终端。
看来在这里, 用CTRL-C 复制的习惯要改一下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习惯了复制,昨用了 CTRL-C ,结果关闭终端。
看了在这里, 用CTRL-C 复制的习惯要改一下喽。

的确习惯去吧较大,需要慢慢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