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r2110可以直接驱动E类逆变器吗?

楼主:
求助:ir2110可以直接驱动E类逆变器吗?如果可以硬件该怎么连接?

E类逆变器

E类逆变器

网友:
怎么说呢楼主,能说出E类逆变器的,肯定是对逆变器有所研究
为了搞清所谓E类,,
在百度学术上有

网友:
这种电路的mosfet管用ir2110驱动可以吗?频率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IR2110是双通道高压、高速电压型功率开关器件栅极驱动器,具有自举浮动电源,,
IR2110即可利用自举驱动原理构成功率MOS,是常用逆变器驱动芯片之一吧,,网上资料应该有很多介绍

网友A:
在论坛中看到,有提到用信号发生器产生方波给ir2110,用ir2110的LO来驱动mosfet管的,但是不太清楚原理,和电路连接,不知道是否可行,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中看到,有提到用信号发生器产生方波给ir2110,用ir2110的LO来驱动mosfet管的,但是不太清楚原理,和 ...

如果象楼上所说的,不清楚原理和电路连接,建议不要只关心它的具体使用问题。因为象这样的电路,都是需要调整的。调整的时候就需要更多的知识,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没办法调整好。

网友:
如果要处理好好你说的问题,应该怎么做?

网友:
逆变器是一种把直流变交流的电路结构设备,IR2110所承担的全桥或者半桥是内部驱动电路的结构形式
要高清出逆变器的设计的各个部分,
无外乎是:DC-AC高频升压逆变转换部分,AC-DC整流部分,逆变桥逆变,欠压保护,过流保护等部分
而楼主所说的IR2110芯片,IR2110的输出推挽电路驱动MOS管,要么全桥驱动,要么半桥驱动,是进行逆变器DC/AC部分

网友:
搞清楚芯片的作用,再好好看看,甚至是可以称作是研究一些IR2110的datasheet,要系统的看
至于在5楼说“信号发生器产生方波给ir2110”,,,PWM方波,这种方波逆变器中利用专门生产这种波形的芯片,比如SG3524

网友A:
现在,被迫要做实物,可以提供一些,经典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被迫要做实物,可以提供一些,经典电路图吗?谢谢!

参考原理资料可以到下载中心找找

网友:
楼主,我这边有一款IMP的IC,完全替代IR2110/IR2113的,IC的规格说明见图。
有需要请联系我提供样品,电话:15706893161.谢谢

网友:
楼上的 ,
“一款IMP的IC,完全替代IR2110/IR2113”
是哪家的IC,把资料贴出,大家共享,不要只留电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