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MicroPython入门教程(6)

楼主:
运行板载例程

大家拿到的开发板,已经带有例程了。如果刷了MicroPython官方固件,就会丢失例程,这时可以重新刷一下我们提供的带有例程的开发板固件。

开发板的例程在/demos目录下,用os.listdir('/demos')就可以查看文件列表,里面有我们提供了几个例程。

  • led_test.py,LED测试,演示了LED的基本控制,

>>> import led_test
>>> led_test.led_test()

  • morse.py,莫尔斯码,开机时的LED闪烁,其实就是在发送Hello的莫尔斯码。如果感觉比较耽误时间,可以随时用Ctrl-C中止运行。

>>> import morse
>>> morse.send('123', 2, 0)

morse.send()函数有三个参数,第一个是要发送的字符串,第二个是IO,在ESP8266上LED是GPIO2,如果用在pybaord上,可以是'A13'这样的用法。第三个参数可以不用,它代表LED是正极驱动还是负极驱动。

  • pwm_test.py,PWM测试,通过PWM改变LED亮度,实现呼吸灯功能。

>>> import pwm_test
>>> pwm_test.PWM_test()

如果要停止呼吸等,运行下面命令

>>> pwm_test.PWM_stop()

  • timer_test.py,演示了定时器的用法,每秒翻转一次LED

>>> import timer_test
>>> timer_test.timer_test()

要停止定时器,使用下面命令

>>> timer_test.tm.deinit()

更多用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快速参考里的用法,以及ESP8266的教程
大家可能发现,运行上面的例程时,没有加上路径,因为我们已经将demos目录添加到系统路径了。

>>> import sys
>>> sys.path
['', '/', '/lib', '/drive', '/demos']

网友A:
版主,关于例程的操作演示有完整的命令流程吗,我照着来提示文件名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关于例程的操作演示有完整的命令流程吗,我照着来提示文件名错误

你的固件需要是保护例程的,如果不包含,就会找不到模块。

固件: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7194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固件需要是保护例程的,如果不包含,就会找不到模块。

固件: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更新了固件没有提示找不到模块了,我试了led_test,可以用了,谢谢版主

网友C:
楼主,如何能让一个程序开机自动运行呢,难道要重新编译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何能让一个程序开机自动运行呢,难道要重新编译固件?

将程序保存到main.py中,上电后默认会先执行main.py。

网友C:
谢谢,楼主 。楼主的板子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C:
还有个问题,楼主,一般配合什么云平台完成联网的项目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 。楼主的板子在哪里可以买到?

目前在淘宝有团购。

https://shop199324061.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问题,楼主,一般配合什么云平台完成联网的项目应用。

每个云平台的协议都不同,使用ESP8266的wifi,用json和MTQQ,应该大部分云平台都可以去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