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引脚复用

楼主:
STM32CuBeMX CAN引脚复用 PB8,PB9..程序不能联调,第二次下载的时候提示找不到MCU。直接引脚PA11,PA12就正常运行。搞不懂了。STM32F103VET6

网友:
不懂帮顶

PB8,PB9 可以复用的啊

http://www.st.com/content/ccc/re ... s/en.CD00191185.pdf

网友A:
可以的,配置IO的时候需要稍稍的注意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配置IO的时候需要稍稍的注意下就好了。

用标准固件库都运行了,现在用Hal库,貌似就不行了,不知道那里没有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标准固件库都运行了,现在用Hal库,貌似就不行了,不知道那里没有搞好

Hal的库跟标准外设库在结构和语句,变量的命名上,还是有较大的差异的。所以这个建议你参考下,st评估板的例程看看呢。

网友:
可以了。先把HAL_Init()-》HAL_MspInit()-》__HAL_RCC_AFIO_CLK_ENABLE();屏蔽,再在MX_CAN_Init-》HAL_CAN_Init-》HAL_CAN_MspInit里加__HAL_RCC_AFIO_CLK_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