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全桥驱动mos管

楼主:
ir2110驱动同一个电路,为什么有的焊出来驱动行,有的驱动就行

网友:
要对比,行是为什么行,,不行为什么不行
相比要测量对比测量一下吧

网友:
认真查看手册,电路和手册是否一致。元件的参数都看不清啊。焊接是否充分。不能正常的驱动,是什么结果。哪个信号不对。

网友:
“有的焊出来驱动行,有的驱动就行”
有的行,有的就行,没有不行,都行,那就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