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28 升压电路接负载以后 电压掉落厉害

楼主:
接个小电机 负载电流200毫安左右

网友A:
第一,D1不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第二,“电压掉落厉害”是倒写的“5V”那里,还是“VCC_KEY”那里?
第三、保险丝为什么串联在稳压后的输出端?

网友B:
纠正图中的D1,可不是稳压二极管

这种芯片的开关频率稍微高,,
首先保证功率电感参数正确,低的ESR陶瓷电容,肖特基二极管,外围器件的布局要尽可能距离主芯片紧密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D1不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第二,“电压掉落厉害”是倒写的“5V”那里,还是“VCC_KEY”那里?
第三 ...

D1用的是SS34肖特二极管噢,VCC_KEY是锂电池电压,5v输出接了个保险丝我是想做保险来着 22UF 15PF都是陶瓷电容的啊~~~~

网友:
D1选用的的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纠正图中的D1,可不是稳压二极管

这种芯片的开关频率稍微高,,
首先保证功率电感参数正确,低的ESR陶 ...

电机用的L9110s驱动的,只要一给信号转起来,立马稳压出来的5V就变成了2V多了!!!好奇怪啊  我还接了其他好多传感器都正常的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纠正图中的D1,可不是稳压二极管

这种芯片的开关频率稍微高,,
首先保证功率电感参数正确,低的ESR陶 ...

电感用的是贴片功率电感10UH,电机用的L9110s驱动的,只要一给信号转起来,立马稳压出来的5V就变成了2V多了!!!好奇怪啊  我还接了其他好多传感器都正常的不会这样

网友:
还有哦 我测了一下电感的频率大概是2.5MHz左右,但是我看628的手册应该是1MHz才对哎~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电机工作时的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