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esp8266】flash的擦除方法——专治疑难杂症

楼主:
收到板子之后马上连接电脑进行了试玩,但是固件的运行不正常,在D大的指导下用擦除flash的方法解决了问题,在这里把解决的方法整理一下。这个是之前发的问题帖: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7285-1-1.html

首先,我对于Python是小白,属于刚刚开始接触,所以很多东西都不了解,一步一步的来,下面的描述也会按我最基础的方式来记录。

D大给我们提供了向8266烧录固件的ESP FLASH DOWNLOAD TOOL,但是这个工具只能向8266写入固件程序,无法对flash进行擦除操作,因而可能会由于某些原因造成烧录的固件运行不正常。

在这里,D大给我们推荐了esptool.py,这是一个Python程序,需要在Python环境下运行。
这一部分有Python基础的可以直接参考D大的帖子:安装esptool.py清除Flash内容

我是在Windows环境下操作的,操作系统是win10。

第一步,安装Python环境。
这里要注意一下,Python环境分2和3两种,esptool.py是需要在Python2环境下运行的,在Python3环境下会报错。
我安装的是Python27,下载地址 安装完成后会提示是否添加环境变量,选择添加环境 变量即可,如果后面在命令提示符中使用Python指令仍然提示指令错误的话,需要手动在PATH中添加一下Python的安装路径。

第二步,安装pip。
下载地址,下载之后解压出来,放到..\Python27\Scripts目录下(放在其他的目录应该也没问题,我没有试),打开Windows的命令提示符,进入到pip安装包所在的目录,如“cd C:\Python27\Scripts”,运行python get-pip.py指令,会自动完成pip的安装,如下图所示:

第三步,安装esptool和pyserial。
到这一步就比较简单了,直接运行pip install esptool和pip install pyserial两条指令即可自动完成。

第四步,擦除flash。
首先要确认一下8266所连接的串口号,要以串口号作为指令的参数,如我的设备是在COM4,我运行的指令就是esptool.py --port COM4 erase_flash

此处需要注意,执行擦除的指令前,需要像烧录固件一样,让8266进入升级模式,即按住板上的flash键不放,按下rst键,等待两秒,松开rst键,再松开flash键。否则会出现如下的错误提示:

这样flash的擦除工作就完成了,重新再烧录固件之后即可解决固件运行异常的问题。

网友A:
楼主有没有EsP8266体验板二次开发列程分享一下

网友B:
电贺楼主“flash擦除专科”挂牌

网友:
来点细致是教程是非常好的!对于我这种菜鸟帮助很大!

网友C:
把你下载的get-pip.py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EsP8266体验板二次开发列程分享一下

这个还真没有,可以找下D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贺楼主“flash擦除专科”挂牌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你下载的get-pip.py分享一下

已经放到附件里了,有需要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D:
LZ你好 我是直接买的安信可模块,教程里面的flash键指的那个引脚,按下flash是给对应引脚高还是低电平??3Q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你好 我是直接买的安信可模块,教程里面的flash键指的那个引脚,按下flash是给对应引脚高还是低电平??3 ...

flash键对应的是ESP8266的GPIO0,按下flash对应的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flash键对应的是ESP8266的GPIO0,按下flash对应的是低电平。

哦 好的 3Q

网友:
我的不停出现reconnect,看来也得擦除重烧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已成功擦除。

网友:
运行清除命令时,直接打开esptool.py文件了,怎么解?

网友F:
确实有点麻烦,表示看不懂

主营 Esp8266初级教程、源码等,适用于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有点麻烦,表示看不懂

照着教程做两次就会了,还是非常简单的。

网友:
很好的教程

网友:
谢谢这篇好文章!!

网友:
这是为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