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esp8266】简单调试

楼主:
接上一篇帖子【一起玩esp8266】串口有输出,不能输入 -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7458-1-1.html
开始使用串口软件乱码,用putty后好一些,但是没法输入,一直交替输出chg_A3:-180,chg_A3:0,D大说是网络信息,使用secureCRT同样无法输入,putty和secureCRT都不能输入,D大建议将Flow control改为None,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7508-1-1.html
但是确实无流控制。
前两天见网友也说打开PuTTY,当复位后会死掉,无法输入,每次都是。给了一份解决方法,关掉PuTTY后,重新打开PuTTY就好了,或者用 SecureCRT,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但是,但是我用putty和secureCRT都不能输入,今天按网友的说法再试一下,还是同样问题。无计可施时,忽然想到一个念头,我打开串口的同时连接PY板子怎么样。一试可以输入了,
串口只看到了第二部分信息,第一部分乱码信息错过了
#4 ets_task(4010035c, 3, 3fff6350, 4)
MicroPython v1.8.2 on 2016-07-21; ESP module with ESP8266
LongRiver ver 1.0.2, by Mr. Shaoziyang & Liangjun, July 2016.
Typ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MicroPython中文社区 http://www.micro-python.com
>>> help()
Welcome to MicroPython!

For online docs please visit http://docs.micropython.org/en/latest/esp8266/ .
For diagnostic information to include in bug reports execute 'import port_diag'.

Basic WiFi configuration:

import network
sta_if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sta_if.active(True)
sta_if.scan()                             # Scan for available access points
sta_if.connect("<AP_name>", "<password>") # Connect to an AP
sta_if.isconnected()                      # Check for successful connection
# Change name/password of ESP8266's AP:
ap_if = network.WLAN(network.AP_IF)
ap_if.config(essid="<AP_NAME>", authmode=network.AUTH_WPA_WPA2_PSK, password="<password>")

Control commands:
  CTRL-A        -- on a blank line, enter raw REPL mode
  CTRL-B        -- on a blank line, enter normal REPL mode
  CTRL-C        -- interrupt a running program
  CTRL-D        -- on a blank line, do a soft reset of the board
  CTRL-E        -- on a blank line, enter paste mode

For further help on a specific object, type help(obj)
MicroPython中文社区 http://www.micro-python.com

测试
>>> print("123")
123
>>> print("hello EEworld!")
hello EEworld!
>>> 2**4
16
>>> import os
>>> os.listdir()
['boot.py', 'main.py', 'demos', 'drive']
>>> os.listdir('demos')
['led_test.py', 'morse.py', 'pwm_test.py', 'timer_test.py']
>>> os.listdir('drive')
['bmp180.py', 'DHT11.py', 'morse.py', 'mpcomm.py']
>>> open('\demos\led_test.py','r').readall()
'"""\r\n    \x0c\x10\u28faMicropython (ESP8266) LED\x00s\x0c\r\n    \x17\x07\x15\U0001f8fashaoziyang\r\n    \uac7c\u48fa2016.7\r\n"""\r\n\r\nimport machine, time\r\nfrom machine import Pin\r\n\r\n# \x12\x05LED\r\nled = Pin(2, Pin.OUT)\r\n\r\n# LED\x02\n\x14\r\ndef led_test():\r\n    for i in range(10):\r\n        led(0)\r\n        time.sleep_ms(100)\r\n        led(1)\r\n        time.sleep_ms(100)\r\n\r\n\r\n'

drive和demos各有四个例程,打开led_test看一下,程序是控制LED闪烁,0.2s一次
LED测试,低电平点亮esp8266的蓝色LED,

看了一下电路图竟然没有LED,估计这个LED应该是esp8266的GP0控制,应该是这么个电路

输了一个linux指令报错
>>> import os
>>>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 p0=Pin(0,Pin.OUT)
>>> p0.high()
>>> p0.low()
>>> p0.value(1)
>>> df

1、0和high、low作用相同,因为板子就一个LED,所以p2的变化看不到
>>> c=Pin(2,Pin.OUT)
>>> c(1)
>>> c(0)
>>> c.high()

然后试着设置一下网络,设置esp8266成station模式,其他无线SSID都扫描出来了,唯独我的601没有扫描到,-80应该是信号强度

>>> import network
>>> wlan=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 wlan.active(True)
mode : sta(5c:cf:7f:c2:72:87) + softAP(5e:cf:7f:c2:72:87)
#5 ets_task(4020e1f0, 28, 3fff7f80, 10)
add if0
>>> wlan.scan()
f r0, scandone
[(b'FAST_ADCA', b'x\xeb\x14\xf3\xad\xca', 2, -80, 4, 0), (b'1990', b'8Y\xf9\x8ex06\xd4', 11, -85, 3, 0), (b'88888888888899', b'\xd0\xc7\xc0\nY\xba', 11, -81, , 0)]
>>> wlan.isconnected()
False
>>> wlan.connect('601','XXXXXXXX')
f r0, >>> scandone
state: 0 -> 2 (b0)
state: 2 -> 3 (0)
state: 3 -> 5 (10)
add 0
aid 25
cnt

D大,add 0,add 25是什么意思?ets_task(4010035c, 3, 3fff6350, 4)是什么意思?不是MAC地址吧?和上面的不一样啊
继续输出,找到了掩码、网关,然后一大堆错误
connected with 601, channel 1
dhcp client start...
ip:192.168.1.127,mask:255.255.255.0,gw:192.168.1.1
#4 ets_task(4010035c, 3, 3fff6350, 4)
>>> MicroPython v1.8.2 on 2016-07-21; ESP module with ESP8266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stdin>", line 1
SyntaxError: invalid syntax
>>> LongRiver ver 1.0.2, by Mr. Shaoziyang & Liangjun, July 2016.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stdin>", line 1
SyntaxError: invalid syntax
>>> Typ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stdin>", line 1
SyntaxError: invalid syntax
>>> MicroPython http://www.micro-python.com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stdin>", line 1
SyntaxError: invalid syntax
>>> >>> help()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stdin>", line 1
SyntaxError: invalid syntax
>>> Welcome to MicroPython!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stdin>", line 1
SyntaxError: invalid syntax
>>>
>>> For online docs please visit http://docs.micropython.org/en/latest/esp8266/.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stdin>", line 1
SyntaxError: invalid syntax
>>> For diagnostic information to include in bug reports execute 'import port_dag'.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stdin>", line 1
SyntaxError: invalid syntax
>>>
>>> Basic WiFi configuration: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stdin>", line 1
SyntaxError: invalid syntax
>>>
>>> import network
>>> sta_if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sta_if.active(True)
>>> sta_if.scan()                             # Scan for available access point
scandone
[(b'FAST_ADCA', b'x\xeb\x14\xf3\xad\xca', 2, -81, 4, 0), (b'FAST_CB5B9A', b'(,\b2\xcb[\x9a', 11, -86, 4, 0), (b'88888888888899', b'\xd0\xc7\xc0\nY\xba', 11, -9, 4, 0)]
>>> sta_if.connect("<AP_name>", "<password>") # Connect to an AP
f r0, >>> sta_if.isconnected()                      # Check for successful connction
ap_loss
scandone
state: 5 -> 0 (0)
rm 0
reconnect
f 0, False
>>> # Change name/password of ESP8266's AP:
>>> ap_if = network.WLAN(network.AP_IF)
>>> ap_if.config(essid="<AP_NAME>", authmode=nscandone
no <AP_name> found, reconnect after 1s
reconnect
f -180, scandone
no <AP_name> found, reconnect after 1s
reconnect
f r0, scandone
no <AP_name> found, reconnect after 1s
reconnect

然后我软件复位
ESP: soft reboot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boot.py", line 4, in <module>
  File "webrepl.py", line 64, in start
  File "webrepl.py", line 21, in setup_conn
OSError: [Errno 12] ENOMEM
Welcome to using LongRiver MicroPython ver 1.02!
http://www.micro-python.com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main.py", line 4, in <module>
ImportError: no module named 'morse'

一直循环输出如下信息,硬件复位后还是继续输出
reconnect
f 0, scandone
no <AP_name> found, reconnect after 1s
reconnect
f -180, scandone
no <AP_name> found, reconnect after 1s
reconnect
f r0, scandone
no <AP_name> found, reconnect after 1s
reconnect
f 0,

只能断电了

网友A:
sta_if.connect("", "") # Connect to an AP

这里需要输入你路由器的SSID和PASS,这样才可以连接上去的。

网友B:
这个片子仿佛比上次、micropython问题多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a_if.connect("", "") # Connect to an AP

这里需要输入你路由器的SSID和PASS,这样才可以连接上去的 ...

>>> wlan.connect('601','XXXXXXXX')
这里已经输了,后面都是执行这条语句后输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片子仿佛比上次、micropython问题多多很多……

不管是文件的导入还是网络配置都没有上次好使,且有些IO还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文件的导入还是网络配置都没有上次好使,且有些IO还不能用

ESP8266的功能比STM32弱,但是多了wifi,所以重点是在网络上。

如果实在不行,先擦除Flash,然后在刷固件,绝大部分问题都可以恢复。

参考一下leekuip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7588-1-1.html

网友:
这个问题,找到原因了吗?我也是同样的情况